[求助] 电阻匹配

楼主(2018-01-03):
这几种电阻的匹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书上看到的是

网友B:
大概看了下书上的概念是说前两种对称方式都需要加dummy RES, 才能避免刻蚀/扩散引起的失配,这类失配主要考虑相邻图形的设置(?)。 如果考虑应力引起的失配, ABAB结构不如ABBA结构好。
实际版图设计中, 电阻的匹配往往不是1:1的,而是有多个电阻串实现不同比例关系, 所以很少会采用MOS的ABAB/ABBA方式匹配,但是整体会采用交叉布局, 同时要考虑metal 连线方便。
电阻匹配考虑: 首先匹配的电阻要选择精度比较高的电阻(poly电阻>扩散电阻>阱电阻), 单根电阻选择合适的方块值(太长的电阻和太短的电阻匹配都不好),选择合适的电阻宽度(譬如一般不用最小宽度的poly), 匹配的电阻交叉放置, 电阻两侧加dummy,  所有的电阻放在同样的衬底上(单个PWELL或者nwell, 不可以跨不同的well), 如果距离POWERFET很近,考虑到热效应,所有电阻方向要垂直POWERFET放置, 如果考虑应力,同样垂直应力源。  布线是可以考虑在匹配的电阻体上盖接地的metal1屏蔽,  尽量避免有信号线横跨电阻群……

网友C(2020-10-17):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下书上的概念是说前两种对称方式都需要加dummy RES, 才能避免刻蚀/扩散引起的失配,这类失配主要考 ...

为什么接地得线可以在RES上面,信号线却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接地得线可以在RES上面,信号线却不能?

他说的接地线本身就是用来屏蔽的

网友(2021-05-20):
可以问问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书上看到的是

请问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

模拟版图的艺术,版图必备书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下书上的概念是说前两种对称方式都需要加dummy RES, 才能避免刻蚀/扩散引起的失配,这类失配主要考 ...

是在版图的艺术,这本书上面看到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书上看到的是

请问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