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关于采样保持电容

楼主(2018-01-03):
各位好,
     在AD的采样保持电路中,保持电容上的电压由于漏电会随着保持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当然采用大的电容值可以减小电压降低的幅度,但是会增加面积。有什么好的电路可以对输出电压进行保持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注一下,期待大牛解答。楼主,采样电容上的电平怎么会随时间变化呢?  电平不过电源和不低于地应该不动的啊……。

网友:
我感觉有两方面的漏电,
一个是输入信号通过断开的开关耦合到电容上,引起串扰,这个高速SAR ADC或者多通道ADC比较在意。大小为ΔV=CDS/CS*ΔVin,减小开关尺寸减小元漏寄生电容。

再一个可能就是你说的超低速AD CS通过与地/VCM相连的开关管漏电,MOS管漏电电流一般都是pA至多nA级别,ΔV=Ioff*t/Cs。减小开关管W,增大L可减小漏电。  这样推算,工作速度很低的ADC才会受到影响。实际测试发现部分ADC采样速度降低时性能下降,推测是漏电,但如果是漏电的话比推算的恶化了几个数量级。

只知道调开关管,其余的方法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先搞清楚啥原因导致的漏电,再来找解决方案啊。
楼上说的方向已经比较清楚啦。
首先你的工艺是多少的,对于亚微米以下的工艺,开关管会有明显的漏电,尤其是高温
但是电容漏电还是比较少见,尤其是静态条件下

对于高速的动态,可以考虑时序上面减少漏电,以及开关管的尺寸合理设置。
高速的应用,静态漏电相比于动态漏电,可能会是次要的,此时开关管的尺寸就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