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压域设计时钟约束怎么写

楼主(2018-01-03):
多电压域设计时,系统共用一个时钟clk,想在高电压时钟周期设为1ns,低电压设为20ns,请问该怎么写时钟约束?求问各路大侠指点

网友:
写两个sdc?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做的是block level吗, clock gen逻辑不在的模块内的话,可以if/else
    如果是clock gen逻辑在的话,要看时钟逻辑是怎么样的了,有没有mux

楼主(2018-02-05):
回复  allen102

    你做的是block level吗, clock gen逻辑不在的模块内的话,可以if/else
    如果 ...
引用 网友A:

做的是block level,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写约束,大神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时钟频率的切换或者寄存器配置应该是在Top上做的,那block level可以自己定义变量诸如HV/LV,HV的时候按照高压的signoff frequency来create clock; LV的时候按照低压的sighoff频率来create clock; 这样有一点也不太好,就是scenario也就比较多,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