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提取lef文件,cell有两个输出pin角是报错

楼主(2018-01-04):
请问我在用abstract提取STD的时候,当cell有两个输出的pin时,会报这样的warning,但是其他的cell就不会报错,请问这个是为什么呢?是我设置的哪里不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Antenna extraction的layer operation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感觉没啥问题的呢?我把我的天线效应的选项贴上来,您帮我看看有啥问题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感觉没啥问题的呢?我把我的天线效应的选项贴上来,您帮我看看有啥问题没呢?刚才那个贴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下面那张图片,您帮我看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AA的layer应该有operation,你看一下ug我记得有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解决了,我看manual里面有这个解释,不过我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我在提取.lib的时候,库里总共有108个cell,107个cell都没有问题,只有一个cell的.lib没提出来,报错的是下面图片的错误,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我用的是NCX提取的,这个错误在manual里面没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那个.lib的问题解决了,谢谢您

网友(2019-11-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AA的operation在哪设置的?谢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层主,AA operation怎么查的? ug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