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ub binary sar questions?

楼主(2018-01-04):
各位大虾,最近在学习sub binary sar方面的知识,有几个地方没有想明白,请大家给点建议或者推荐些论文,谢绝灌水哈
我目前研究的是两种方法做冗余,以10bits为例:
一种是总的编码和为1023,但最大位是小于512的,比如,可以有11个电容块 ,或者12个电容块 ,A 1.2V 10b 20MSample/s Non-Binary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 in 0.13µm CMOS,就是这篇文章里面讲的,我的疑问是这种方法是怎么将11或者12位编码转换成10bits的?是需要ROM存储每一位的信息,再用某些算法将其转换成10位吗?

第二个问题是,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这篇文章讲的,多3位的冗余位,我的问题是,上面的那个方法,有电容的偏差和冗余位的关系的表达式,liuwenbo的论文里提到了,我的变通能力比较差,我想问问在100M的这篇文章里,是怎么根据电容的偏差选取冗余的位数和每一个冗余位的大小的?

第三个问题是,在论坛中看到一些帖子,有人说redundancy解决的是settling的问题,但对于mismatch的问题解决不了,但在问题二中,有关于电容的偏差和冗余位的关系表达式,那是否说明,冗余对于mismatch还是有一定的消除作用呢?

请做的大虾给些指点或者建议吧,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学习非二进制SAR。   第一个问题,如果CDAC结构合理,比如384-256-128-...这种,几个加法器就足够了。如果设置成很奇怪的,比如381-273-127-...,运算就比较复杂,再加上对延时有要求的情况下面积可能很大。
   第二三个问题,非二进制肯定是对失配有影响的,毕竟结构变了,至于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影响有多大,我觉得还要结合电容版图布局等等具体情况具体建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