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LL锁定问题

楼主(2018-01-04):
如下图,延迟锁相环锁定不了,当相位差为0以后,还在变化,锁定不了,怎么解决? 1514987658(1).jpg

网友:
看VCTRL和相位差的关系对不对。图截得不清楚,看不清相位差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那一段相位差为0,后面就又开始变化了 Inked1514987658(1)_LI.jpg

网友:
看一下电荷泵经过滤波器后的输出是什么样子的?我怀疑你用红圈圈的这部分还属于dll建立过程的一部分。
出现这个问题,忽略其它寄生效应的话,问题一般出在电荷泵的电流不匹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