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fix setup violation

楼主(2018-01-04):
请问,在修setup ,是不是可以size up reg(startpoint)?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由于SI incr delay导致datapath太长,从而引起的setup violation,是可以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辈,为什么由于SI incr delay导致datapath太长,可以用?之前很少听过这种方法修setup,是一般都不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信不信你size了后最大的可能结果是没什么变化,还有的结果是变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懂哦,可以解释下吗?以前从没用过这种方法

网友:
修setup违例,一般方法是size up launch DFF,size up组合逻辑;在不引起后一级时序违例的情况下还可以size down capture DFF。如果还有setup违例,那就要手动修改时钟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之前从来没size 过reg,然后timing 也clean了。我想知道size reg会带来什么坏的隐患吗?是不是这个launch reg可能是其他timing path的capture reg?然后驱动这个reg的cell可能会带来本来没有的tran问题?

网友(2019-01-10):
回复 网友C:

请问手动修改时钟树,是动capture clock和launch clock吗?还是调整整个时钟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