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在0时刻停止仿真

楼主(2018-01-04):
新学UVM,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工程,现在sequence中已经可以raise_objection,执行到uvm_do阶段,然而一直卡在0时刻,不向下执行了,经过打印log信息,发现最后执行到driver main_phase阶段的driver packet函数。如代码所示,while循环中第一行display能打印出来,但是#10或者@(posedge vif.clk)后面的信息却打印不出来。求大神们帮忙看下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RTL里面有loop呗,这种你综合一下你的RTL就可以看到有loop的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RTL只是一个简单的乘法器,没有loop的。

网友:
有写drop_objection吗?在test文件里面加set_drain_time()函数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sequence的body开始就raise_objection,uvm_do后drop_objection,default sequence在case中设置好的,没有设置set_drain_time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sequence中的写法是按照1.1中raise/drop objection,而使用的是UVM1.2版本,在1.2中是不需要像1.1那样在sequence中raise/drop objection,所以才没有启动objection

网友C(2021-11-0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sequence中的写法是按照1.1中raise/drop objection,而使用的是UVM1.2版本,在1.2中是不需要 ...

1.2中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中需要怎么处理?

set_automatic_phase_objection(1)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D:
set_automatic_phase_objection(1)

可参照:https://zhuanlan.zhihu.com/p/587297682?utm_id=0
已解决, 谢谢

网友:
哦,1.2和1.1有这么大的差别啊

网友(2024-05-09):
太感谢了,按照张强写的代码结果一直启动不了。UVM1.2已经弃用 starting phase了。在1.2里面需要在new函数里面添加set_automatic_phase_objectio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