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助 compression 问题,谢谢

楼主(2018-01-04):
状况是 在无压缩模块时,dft 报告是无错误的.也可以跑tmax
加入压缩设置为
set_dft_signal -type Constant  -port TM_PORT1 -active_state 1  -view esisting_dft
set_dft_signal -type Constant  -port TM_PORT2 -active_state 0  -view esisting_dft
set_dft_signal -type Constant  -port TM_PORT3 -active_state 1  -view esisting_dft

set_dft_signal -type Testmode   -active_state 1 -hookup_pin u_dft/scan_mode -view esisting_dft
set_dft_signal -type Testmode   -active_state 1 -hookup_pin u_dft/scan_mode -view spec

set_dft_signal -type ScanEnable
-port SE_PORT -active_state 1 -hookup_pin u_dft/scan_se -view spec

set_dft_signal -type Testmode  -port COMP_PORT -active_state 1 -hookup_pin u_dft/comp_en -view spec
set_dft_configuration -scan_compression enable
set_scan_compression_configrateion -minimum_compression 10

出错情况
test mode  变为 COMP_PORT
本意是TM_PORT1 TM_PORT2 TM_PORT3 为101 时 为 scan mode, 内部用hookup pin  u_dft/scan_mode , COMP_PORT 为压缩控制

什么地方设置错了? 工具为什么会辨认出 u_dft/comp_en 是 scan mode ?

网友:
你要让工具知道哪个是scan mode,哪个是compression enable。
试试
define_test_mode scan_std -usage scan -encoding {TM_PORT1 1 TM_PORT2 0 TM_PORT3 1 u_dft/scan_mode ? COMP_PORT ?}
define_test_mode scan_compression -usage scan_compression -encoding {TM_PORT1 1 TM_PORT2 0 TM_PORT3 1 u_dft/scan_mode ? COMP_POR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

   之前我有试过 define_test_mode Internal_scan -usage scan -encoding {COMP_PORT 1}
define_test_mode ScanCompression_mode  -usage scan_compression -encoding {COMP_PORT 0}

如您的方法TM_PORT1  TM_PORT2  TM_PORT3 在set_dft_signal -type Constant改成Testmode ,但建立的 test mode还是出错

//************************************************
我本意是设置完下面命令后 test mode 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set_dft_signal -type Constant  -port TM_PORT1 -active_state 1  -view esisting_dft
set_dft_signal -type Constant  -port TM_PORT2 -active_state 0  -view esisting_dft
set_dft_signal -type Constant  -port TM_PORT3 -active_state 1  -view esisting_dft

set_dft_signal -type Testmode   -active_state 1 -hookup_pin u_dft/scan_mode -view esisting_dft
set_dft_signal -type Testmode   -active_state 1 -hookup_pin u_dft/scan_mode -view spec

set_dft_signal -type ScanEnable
-port SE_PORT -active_state 1 -hookup_pin u_dft/scan_se -view spec

下面这条建立的Testmode 只为压缩控制
set_dft_signal -type Testmode  -port COMP_PORT -active_state 1 -hookup_pin u_dft/comp_en -view spec

以前这两部分中间是有OCC部分,并且定义了set_dft_clockcontroller  是没有问题的。工具在定义set_dft_clockcontroller时
估计已经建立好test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