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分频器后设置generate_clock的方法

楼主(2018-01-04):
如图所示,输入端口时钟为CLK_A,然后通过32/33分频器,出来时钟为CLK_B,然后再通过2分频器,得到时钟CLK_c.
现在问题是如果要生成时钟需要对CLK_B和CLK_C两个时钟都进行generate_clock出来。
约束设置如下:
create_clock -period xxx -name CLK_A [get_pins CLK_A]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B -source [get_pins CLK_A] -master_clock CLK_A -divide_by 1.03125 [get_pins CLK_B]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C -source [get_pins CLK_B] -master_clock CLK_B -divide_by 2 [get_pins CLK_B]

这样设置正确吗?

其中2分频还可以通过-edges的方式设置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C -source [get_pins CLK_B] -master_clock CLK_B -edges{1 3 5} [get_pins CLK_B]
但是32/33分频器好像就不能这样设置了。

网友:
分频时钟应该定义在分频DFF的Q(或QN)端。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B -source [get_pins CLK_A] -master_clock CLK_A -divide_by 1.03125 [get_pins CLK_A_div_reg/Q]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C -source [get_pins CLK_B] -master_clock CLK_B -divide_by 2 [get_pins CLK_B_div_reg/Q]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