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get clock net的脚本

楼主(2018-01-04):
看到有人写了一个get整个design中的clock net的脚本,请问一般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需求?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可能是为了检测这些net上是不是都有N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前辈的回复,请问怕clock net上有dont touch属性设置不上吗?还是还有其他情况会导致NDR设置不上?

网友:
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sdc的问题导致一些net没有标上ndr(特别是dft sdc写的有问题的时候)。
第二,也可能是在eco阶段,在修一些clock上transition问题时候,漏掉新create的net没有n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sdc的问题导致一些net没有标上ndr(特别是dft sdc写的有问题的时候)。
第二,也可能是在eco阶段,在修一些clock上transition问题时候,漏掉新create的net没有ndr。

请问,主要是dft SDC中哪部分的定义会影响?我现在手里有dft的SDC,另外,修tran需要新创建net是什么情况?我好想没这个做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