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能够产生较大延时的电路,或者占空比不为50%的电路么?

楼主(2018-01-04):
现在在设计一款调制器,

后面的比较器的输入信号相比于比较器的时钟控制信号有100ns左右的延时,

这导致比较器进行比较时的信号不是正确的信号,

控制时钟需要有200ns左右的延时,但是目前没有想到什么方法。

有什么能够产生较大延时的电路,或者占空比不为50%的电路么?

需要用模拟集成电路实现的。

网友A:
调延时-》电阻加电容,反相器加电容,多大的延时都能办到。

看你得意思是需要改变占空比,比如上升沿不变,下降沿延迟。
这个也很容易实现,
比如原始信号是A
A接上边沿触发器(A上边沿触发输出翻转)得B1
A经过延迟后接下边沿触发器得B2
B1与B2异或得输出。

上面这个方法用的门还算多的,还有更简单的电路,参考两相非交叠时钟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已经实现了,做了一个原时钟的倍频时钟,然后做运算得到的信号,和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
搞复杂了,加几级反相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使用反相器链,但是能够提供的延时比较小。

网友:
二楼说的电路很常用且很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200ns延时也不大啊。可以加个电容或者改下宽长 比。

网友(2020-04-18):
引用 网友A:
调延时-》电阻加电容,反相器加电容,多大的延时都能办到。

看你得意思是需要改变占空比,比如上升沿不变 ...

您说的触发器,指的是D触发器吗

网友D:
请问谁能详细解释一下二楼说的方法吗,没太理解,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谁能详细解释一下二楼说的方法吗,没太理解,感谢

看到你的消息了
是D触发器,利用D触发器分频再组合。
我二楼说的异或方法不好,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这么绕,把事情做复杂了,刚刚想了一会也没找到啥优点。
两相非交叠时钟是需要两个正脉宽不相交的采样沿jitter又不过多增加的时钟才做那么复杂。

有更简单的,比如原始信号A,要增大占空比,那么将A与A的延迟相与即可。输出信号上升沿的jitter也不会增加太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消息了
是D触发器,利用D触发器分频再组合。
我二楼说的异或方法不好,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这么 ...

谢谢你的解答,还想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想把一个信号延迟,除了加buffer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因为感觉加个buffer延迟的时间不太够,基本上不到1ns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解答,还想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想把一个信号延迟,除了加buffer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因为感 ...

可以用RC delay,R用电阻,mos开关,倒闭管构成的反相器都行。

网友:
请问倒闭管构成的反相器啥什么架构的呀

网友:
想问下我想利用mos加RC实现10ns以内的延时该怎么调,仿真结果跟理论值偏差太大,而且前端反相器的输出也受rc的影响严重

网友:
做delay也可以对时钟做一个大的分频,然后用counter计数来做大的delay,ms级别的delay都可以做,并且面积也不是很大

网友E(2021-04-27):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C delay,R用电阻,mos开关,倒闭管构成的反相器都行。

你好~采用单纯的RC延迟或是倒比管inv去实现RC延迟,如果用于时钟延迟,时钟脉宽不就变窄更尖锐了吗?要实现时钟延迟而信号不失真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采用单纯的RC延迟或是倒比管inv去实现RC延迟,如果用于时钟延迟,时钟脉宽不就变窄更尖锐了吗?要实 ...

延迟必然会带来信号损失。高精度那就用DLL了,相位想怎么调都行。

但如果只是一般精度,时钟脉宽不变化太大,延迟时间精度要求不高,那可以仔细设计反相器尺寸P/N管尺寸,同时通过串联多个反相器来减小工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