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7 求助

楼主(2018-01-04):
照着坛子里的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616279-1-1.html,一步步装的。安装完成后运行virtuoso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查看virtuoso依赖的库发现,很多库都not found,如下图,
哎,自己也是照着教程一步步装,艰难进行到这一步,目前觉得可能出错的步骤在这里,
安装完支持包后,yum update,结果是这样的
,不知道算不算安装成功。安装cadence软件的过程并没有问题。

还有可能出错的步骤在这里:设置MMSIM151时,oa路径按教程说的设到和IC617路径一样,/opt/cadence/IC617/oa_v22.50.036,但是oa本身的路径结尾版本是oa_v22.50.029 (这个结尾不确定是不是029,反正不是036),是不是只需要把路径改到IC617为止,不需要加上最后的版本号?
还是有什么其他地方需要注意的,求知道的指点下迷津啊......

网友:
没咋就补咋啊

网友:
yum配置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补呀,我都按照yum 配置把那些包装了的

yum install ksh -y  yum install libXext.so.6 -y  yum install libXtst.so.6 –y  yum install libXt.so.6 -y  yum install libGLU.so.1 --setopt=protected_multilib=false  yum install libelf.so.1 -y  yum install libXrender.so.1 -y  yum install libXp.so.6 -y  yum install libXrandr.so.2 –y  yum install *xorg* -y   yum install libXp -y  yum install ld-linux.so.2 -y  yum install openmotif  -y  yum install libstdc++.so.5 -y  yum install -y xterm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出在哪里啊?按教程把yum配置了的,也都提示成功了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这个安装教程很详细你可以对比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谢谢

网友(2023-12-22):
看后面教程  可能系统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