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无法保存设置

楼主(2018-01-05):
cadence中无法保存更改过的设置,比如,更改了simulation的保存路径但是第二次打开又必须重新更改,还有就是module libs路径也是必须每次登陆重新设置,哪位大神可以帮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set this variable in the .cdsinit file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modelFiles" 'string "./models/model1.scs ./models/model2.scs")
envSetVal("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tmp/si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