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05):
各位大侠,小弟用formality的时候遇到了点问题,请帮忙看看,谢谢。

issue1:Dc综合的时候将一些常量寄存器砍掉了,并且将相关信息写入svf,但是fm在吃svf的时候将这些guide指令给reject了。
fm后续认定rtl中这些寄存器为unmatched的, 并且这些寄存器影响了后面一些逻辑,导致verify fail。rtl逻辑代码如下:

wire [9:0] a;
reg [9:0] a_d1;
reg [9:0] a_d2;
reg [9:0] a_d3;
reg [9:0] a_d4;
reg [9:0] a_d5;

assign a = 10'b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_d1 <= a;
              a_d2 <= a_d1;
              a_d3 <= a_d2;
              a_d4 <= a_d3;
              a_d5 <= a_d4;
    end

     DC在综合时将a_d1直接砍掉,在综合a_d2时,先是将a_d2[1]~a_d2[9]同a_d2[0] merge了一下,然后又将a_d2[0],砍掉。
     后面的a_d3~a_d5直接砍掉。这些信息在svf中都是有记录的。但是fm在吃svf的时候将a_d2[1]~a_d2[9]等于0的guide指令给rejected了,
    a_d2[0]等于0的却accepted了。后续的a_d3[0]~a_d5[0]等于0都accepted,其他bit都rejected。从rtl上看这些寄存器最后应该能推断出
    应该都是0,是很明显的。为什DC综合的时候,处理a_d2~a_d5,不像a_d1那样直接砍掉,怎么会有a_d2的merge这事出现呢。并且fm也恰恰是
   在这个位置开始不认识后面的几个变量,吃svf的时候说这些变量不能被推断出=0,从而将svf中令其等于0的那些指令都给rejected了。
   由于这些变量后面用在了一些比较点里面,所以最后的verify fail了。当在fm的脚本中将这些变量都人为设置成0,从新跑fm verify 就成功了。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issu2: fm在吃rtl的时候,将某些寄存器推断出是DFF,将某些寄存器推断是是LAT, 从rtl代码上来看(是项目中的其他的代码,不是我上一个问题中
    举例的代码)这些寄存器应该都是时序逻辑的纯粹的寄存器,应该就是DFF,LAT应该只会出现在组合逻辑分支条件不完整的地方才对。 我想知道fm推断一个寄存器是DFF还是LAT,是根据什么方式推断的。

楼主:
在线等,请各位大侠出手相助,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formality环境setup的有问题,我综合了你的module, 并吃了svf,没有rejected;
   最后passed;
   我的svf中没有rejected; constant的

module eetop (//input
                clk,
                //output
                temp
                );
input clk;
//input  [9:0] a;
output [9:0] temp;
reg [9:0] a_d1;
reg [9:0] a_d2;
reg [9:0] a_d3;
reg [9:0] a_d4;
reg [9:0] a_d5;

wire [9:0] a = 10'b0;
assign temp = (a_d1|a_d2|a_d3|a_d4|a_d5);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_d1 <= a;
              a_d2 <= a_d1;
              a_d3 <= a_d2;
              a_d4 <= a_d3;
              a_d5 <= a_d4;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块代码是位于设计中较低层次的逻辑。fm的setup我只设置了跟scan相关的,就是将test_en = 0; 其他好像不需要什么setup的东西,
   芯片的顶层接口不是i2c就是模拟的,还有几个gp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port_svf_operation -status rejected -command reg_constant
看一下为啥rejected

楼主:
我又综合了一版代码,上版是不带ICG和DFT,这一版将ICG插了进去,发现不报这个问题了,并且verify也过了,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我这边看,svf的顺序是,a_d1[0] ~a_d1[9] 是直接有相关的guide_reg_constant command;
    而对于a_d2, 就像你说的,是先把a_d2[1]~a_d2[9] merge 到a_d2[0]; 然后再将a_d2[0] guide 为constant 0;
    逻辑上,看起来也没啥问题;
    工具的行为是:接受这些guide command之前,会preverify;
    以a_d2来说,svf里面记录顺序是先guide merge,后guide reg constant;
    你看看这样修改一下svf是否可行: 把guide reg constant 放到guide merge 前面,用这个新的svf再跑一下你failed的session;

楼主:
好, 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2018-07-06):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实验出的结果怎样啊因为我也遇到了svf 被rejected 的情况,完完全全不知道咋搞的

网友:
你这样写有什么用呢

网友:
有没有试过其他对齐版本DC 和formality 的比对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