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vim的问题

楼主(2018-01-05):
请问,我想同时高亮两个关键字,应该怎么弄?

网友:
可以试试择一匹配符号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辈,什么意思?不太懂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同时高亮A和B,那就匹配A或者B就好了,敲/A\|B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replying, le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s#^#/a/f/x/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可以问下在gvim操作中,假如有一串字符,比如supermark,我想把其中的字母u直接换成k,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吗?直接键盘的快捷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用r键,具有字符替换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r可以把一个字母换成两个字母吗?我发现只能换成一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