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用hspice瞬态仿真它会偶尔中断,突然就没有这个仿真进程了

楼主(2018-01-05):
就像图中一样,也没有报错,就一直卡在这个时间点不动了,查了一下仿真进程,发现没有了,也没有人为的去kill它,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否是软件自身的原因呢

楼主:
123

123
回复 楼主:

补一下图片

网友:
无故中断的情况很少碰到。

电脑自动休眠后会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没有休眠,总之这个问题偶尔会出现,也不是经常。

楼主:
像这种中断,除了重新跑有什么方法补救吗

网友(2018-11-08):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在linux下跑HSPICE时也遇到这种问题,一直卡在
**info** *pvaI* Creating VA module (**) for instance XM with gmd reduction
这句,类似的情况发生了好多次,也不报错,就是一直跑不出来,挂着不懂两个小时, .lis文件也没有任何更新。

网友(2020-11-12):
楼主怎么解决的?也一样遇到了。

网友(2021-01-11):
标记一下,也遇到了

网友:
得source安装路径bin下的***.meta文件,写入开机启动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