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解决VCS 2016.03仿真Stack trace follows

楼主(2018-01-05):
我的VCS2016仿真的时候经常遇到如下问题,仿真终止:Command line: simv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b7759424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b381f32b in waitpid () from /lib/libc.so.6
#2  0xb37b8c53 in do_system () from /lib/libc.so.6
#3  0xb37b8fe2 in system () from /lib/libc.so.6
#4  0xb3a3898d in system () from /lib/libpthread.so.0
.................
后经过多次尝试,终于解决,发现是license的问题,更换一个license就好了,我也是通过另一个楼主的资料才成功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表示我的感谢,并且帮助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人,我就不发资料赚积分了,还是决定帮楼主转发一下!
license可以参考这里: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553702&;amp
我自己尝试过,已成功,VCS2016.03+SCL11.9版本,其他的DC和verdi也同样能用!
祝大家愉快!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您是直接把之前的Synopsys.dat替换成上述方法产生的就行了吗?有没有做其他的改动?另外上述生成license的方法能否详细说一下,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直接替换成这个新的license文件;方法是直接在软件里填写hostname和两处hostID,其他的不需要修改,直接generate就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看来我的步骤是正确的,但是就是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S和SCL分别是什么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目前的环境是centos6.5,shell 是csh,VCS版本是2016.06,scl11.9;

执行lmgrd -c 之后如下,请问您知道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启动vcs 报如下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境变量有设置好吗?SNPSLMD_LICENSE_FILE有设置正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2014.03版的就是这样设置的,是ok的

网友:
你都开license daemon,怎么还能这么搞?又不是uncounted的license,不开daemon他如何去统计你到底checkout了多少个licen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指的是环境变量不能这么设置吗?请问具体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2018-09-24):
回复 网友B:

   和楼上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同问

网友(2019-02-25):
回复 楼主:

你好,vcs2016.03可以给发一份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换换你这个版本试试。谢谢了

网友(2019-05-14):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个详细文档说明!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也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未成功!

网友(2020-03-26):
已解决,此贴顶上

网友(2022-07-04):
怎么解决的?一直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