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管子PROPERTY错误,很多管宽长比都差一点

楼主(2018-01-05):
LVS 出现一些错误,大神帮忙看一下怎么回事,报错管子的宽长版图和原理图都差一点,这是怎么回事呢?多谢了!!!!

LVS Netlist Compiler -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home/boshi51/digital_QRS/clk/all.cdl"
--------------------------------------------------------------------------------------

Warning: Duplicate subckt definition "POST_DRIVER_16" at line 1296 in file "/home/boshi51/digital_QRS/clk/HDIOH2ING01V1.cdl"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clk.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boshi51/newpdk/HHGRACE_PDK_BCD350GE/tech/clk.sp ('clk')
SOURCE NAME:              /home/boshi51/digital_QRS/clk/all.cdl ('clk')
RULE FILE:                /home/boshi51/newpdk/HHGRACE_PDK_BCD350GE/tech/_be35_5.0v+40v_1p4m_calibre_lvs_v1.7_
CREATION TIME:            Fri Jan  5 19:04:40 2018
CURRENT DIRECTORY:        /home/boshi51/newpdk/HHGRACE_PDK_BCD350GE/tech
USER NAME:                boshi51
CALIBRE VERSION:          v2011.2_34.26    Wed Jul 6 05:20:56 PDT 2011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clk                           clk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VDD?" "VCC" "?VCC?"
   LVS GROUND NAME                        "GND" "?GND?" "VSS" "?VS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Device Type Map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W" [ POS=POS NEG=NEG ]  SOURCE LAYOUT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D(ZN)  PARALLEL
   LVS REDUCE  PC  PARALLEL
   LVS REDUCE  J(NJ)  PARALLEL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q(4l)  a a 1
   TRACE PROPERTY  q(pn)  a a 1
   TRACE PROPERTY  q(vp)  a a 1
   TRACE PROPERTY  q(4n)  a a 1
   TRACE PROPERTY  q(4k)  a a 1
   TRACE PROPERTY  q(p4)  a a 1
   TRACE PROPERTY  m(sn)  w w 0
   TRACE PROPERTY  m(sn)  l l 0
   TRACE PROPERTY  m(sp)  w w 0
   TRACE PROPERTY  m(sp)  l l 0
   TRACE PROPERTY  m(mn)  w w 0
   TRACE PROPERTY  m(mn)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e)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e)  l l 0
   TRACE PROPERTY  m(snh)  w w 0
   TRACE PROPERTY  m(snh)  l l 0
   TRACE PROPERTY  m(sph)  w w 0
   TRACE PROPERTY  m(sph)  l l 0
   TRACE PROPERTY  m(mnh)  w w 0
   TRACE PROPERTY  m(mnh)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eh)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eh)  l l 0
   TRACE PROPERTY  m(2s)  w w 0
   TRACE PROPERTY  m(2s)  l l 0
   TRACE PROPERTY  m(4s)  w w 0
   TRACE PROPERTY  m(4s)  l l 0
   TRACE PROPERTY  m(h2)  w w 0
   TRACE PROPERTY  m(h2)  l l 0
   TRACE PROPERTY  m(so)  w w 0
   TRACE PROPERTY  m(so)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i2)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i2)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i4)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i4)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d(dn4)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d(dn4)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xn)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xn)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x4)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x4)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ap)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ap)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4p)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4p)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ao)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ao)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4o)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4o)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sp24)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sp24)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sp30)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sp30)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sph30)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sph30)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sph40)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sph40)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snl24)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snl24)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snd12)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snd12)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snl30)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snl30)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snl40)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snl40)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snh30)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snh30)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snh40)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snh40)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n)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n)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p)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p)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m)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m)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d)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d)  l l 0
   TRACE PROPERTY  m(op)  w w 0
   TRACE PROPERTY  m(op)  l l 0
   TRACE PROPERTY  m(s2)  w w 0
   TRACE PROPERTY  m(s2)  l l 0
   TRACE PROPERTY  m(s4)  w w 0
   TRACE PROPERTY  m(s4)  l l 0
   TRACE PROPERTY  m(vs)  w w 0
   TRACE PROPERTY  m(vs)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e(e1)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e(e1)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e(e2)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e(e2)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e(e1n)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e(e1n)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e(e2n)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e(e2n)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e(ec)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e(ec)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e(ei)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e(ei)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e(ef)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e(ef)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e(eh)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e(eh)  l l 0
   TRACE PROPERTY  j(nj)  w jft_w 0
   TRACE PROPERTY  j(nj)  l jft_l 0
   TRACE PROPERTY  d(d1)  a a 1
   TRACE PROPERTY  d(d3)  a a 1
   TRACE PROPERTY  d(d2)  a a 1
   TRACE PROPERTY  d(zn)  m m 0
   TRACE PROPERTY  c(c3)  c c 1
   TRACE PROPERTY  c(c1)  c c 1
   TRACE PROPERTY  c(c2)  c c 1
   TRACE PROPERTY  pc  c c 1
   TRACE PROPERTY  c(nc)  c c 1
   TRACE PROPERTY  r(rh)  r r 1
   TRACE PROPERTY  r(rm)  r r 1
   TRACE PROPERTY  r(no)  r r 1
   TRACE PROPERTY  r(po)  r r 1
   TRACE PROPERTY  r(rn)  r r 1
   TRACE PROPERTY  r(nr)  r r 1
   TRACE PROPERTY  r(r1)  r r 1
   TRACE PROPERTY  rw  r r 1
   TRACE PROPERTY  r(fu)  r r 1
   TRACE PROPERTY  r(r2)  r r 1
   TRACE PROPERTY  r(r3)  r r 1
   TRACE PROPERTY  r(r4)  r r 1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LAYOUT CELL NAME:         clk
SOURCE CELL NAME:         clk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8

Nets:              98        99    *

Instances:        274       279    *    M (4 pins)
                ------    ------
Total Inst:       274       279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8

Nets:              73        73

Instances:        154       154         M (4 pins)
                    20        20         SM2 (4 pins)
                     1         1         SM3 (5 pins)
                     3         3         SPM_2_1 (5 pins)
                ------    ------
Total Inst:       178       178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PROPERTY ERRORS

DISC#  LAYOUT                                                    SOURCE                      ERROR
**************************************************************************************************************

  1    M90(92.510,43.320)  M(SP)                                 XU6/M3  M(sp)
       l: 0.500141 u                                             l: 0.5 u                  0.0282%
       w: 4.10284 u                                              w: 4.1 u                  0.0693%

  2    M77(85.810,45.370)  M(SP)                                 XU6/M2  M(sp)
       l: 0.500161 u                                             l: 0.5 u                  0.0322%
       w: 3.60284 u                                              w: 3.6 u                  0.0789%

  3    M80(87.110,43.820)  M(SP)                                 XU6/M1  M(sp)
       l: 0.500161 u                                             l: 0.5 u                  0.0322%
       w: 3.60284 u                                              w: 3.6 u                  0.0789%

  4    M74(81.550,45.350)  M(SP)                                 XU10/M1I4  M(sp)
       l: 0.500138 u                                             l: 0.5 u                  0.0276%
       w: 3.15213 u                                              w: 3.15 u                 0.0676%

  5    M75(82.900,44.390)  M(SP)                                 XU10/M1I3  M(sp)
       l: 0.500161 u                                             l: 0.5 u                  0.0322%
       w: 2.70213 u                                              w: 2.7 u                  0.0789%

  6    M38(104.570,56.100)  M(SN)                                XFE_PHC0_freq_div_1/MX1I6_M1I2_0  M(sn)
       l: 0.500451 u                                             l: 0.5 u                  0.0902%
       w: 2.50154 u                                              w: 2.5 u                  0.0616%

  7    M52(116.570,76.560)  M(SN)                                Xfreq_div_reg_1_/M31  M(sn)
       l: 0.500701 u                                             l: 0.5 u                    0.14%
       w: 2.60095 u                                              w: 2.6 u                  0.0365%

  8    M55(118.600,75.120)  M(SN)                                Xfreq_div_reg_1_/M30  M(sn)
       l: 0.500932 u                                             l: 0.5 u                   0.186%
       w: 2.70037 u                                              w: 2.7 u                  0.0137%

  9    M60(122.520,80.230)  M(SN)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8  M(sn)
       l: 0.500285 u                                             l: 0.5 u                  0.0571%
       w: 62.4116 u                                              w: 62.4 u                 0.0187%

10    M67(128.040,80.350)  M(SN)                                Xclk__L1_I0/MX1I6_M1I2_2  M(sn)
       l: 0.500306 u                                             l: 0.5 u                  0.0612%
       w: 8.32452 u                                              w: 8.32 u                 0.0543%

11    M128(122.520,88.560)  M(SP)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8  M(sp)
       l: 0.500124 u                                             l: 0.5 u                  0.0248%
       w: 143.392 u                                              w: 143.4 u               0.00582%

12    M135(128.040,88.560)  M(SP)                               Xclk__L1_I0/MX1I6_M1I1_2  M(sp)
       l: 0.500133 u                                             l: 0.5 u                  0.0266%
       w: 19.1245 u                                              w: 19.12 u                0.0236%

13    X155/M5(65.190,52.380)  M(SN)                             Xfreq_div_reg_3_/M32  M(sn)
       l: 0.500451 u                                             l: 0.5 u                  0.0902%
       w: 2.50154 u                                              w: 2.5 u                  0.0616%

14    X155/M6(63.400,51.060)  M(SN)                             Xfreq_div_reg_3_/M33  M(sn)
       l: 0.500451 u                                             l: 0.5 u                  0.0902%
       w: 2.50154 u                                              w: 2.5 u                  0.0616%

15    X155/M14(45.170,52.260)  M(SN)                            Xfreq_div_reg_3_/M18_0  M(sn)
       l: 0.500259 u                                             l: 0.5 u                  0.0518%
       w: 4.79811 u                                              w: 4.8 u                  0.0394%

16    X155/M29(45.230,44.690)  M(SP)                            Xfreq_div_reg_3_/M1_0  M(sp)
       l: 0.500175 u                                             l: 0.5 u                  0.0349%
       w: 8.10296 u                                              w: 8.1 u                  0.0366%

17    X156/M5(70.390,79.860)  M(SN)                             Xfreq_div_reg_2_/M32  M(sn)
       l: 0.500451 u                                             l: 0.5 u                  0.0902%
       w: 2.50154 u                                              w: 2.5 u                  0.0616%

18    X156/M6(68.600,81.180)  M(SN)                             Xfreq_div_reg_2_/M33  M(sn)
       l: 0.500451 u                                             l: 0.5 u                  0.0902%
       w: 2.50154 u                                              w: 2.5 u                  0.0616%

19    X156/M14(50.370,79.980)  M(SN)                            Xfreq_div_reg_2_/M18_0  M(sn)
       l: 0.500259 u                                             l: 0.5 u                  0.0518%
       w: 4.79811 u                                              w: 4.8 u                  0.0394%

20    X156/M29(50.430,87.550)  M(SP)                            Xfreq_div_reg_2_/M1_0  M(sp)
       l: 0.500175 u                                             l: 0.5 u                  0.0349%
       w: 8.10296 u                                              w: 8.1 u                  0.0366%

21    X157/M5(75.590,54.780)  M(SN)                             Xfreq_div_reg_0_/M32  M(sn)
       l: 0.500451 u                                             l: 0.5 u                  0.0902%
       w: 2.50154 u                                              w: 2.5 u                  0.0616%

22    X157/M6(73.800,56.100)  M(SN)                             Xfreq_div_reg_0_/M33  M(sn)
       l: 0.500451 u                                             l: 0.5 u                  0.0902%
       w: 2.50154 u                                              w: 2.5 u                  0.0616%

23    X157/M14(55.570,54.900)  M(SN)                            Xfreq_div_reg_0_/M18_0  M(sn)
       l: 0.500259 u                                             l: 0.5 u                  0.0518%
       w: 4.79811 u                                              w: 4.8 u                  0.0394%

24    X157/M29(55.630,62.470)  M(SP)                            Xfreq_div_reg_0_/M1_0  M(sp)
       l: 0.500175 u                                             l: 0.5 u                  0.0349%
       w: 8.10296 u                                              w: 8.1 u                  0.0366%

25    X158/M5(117.190,52.380)  M(SN)                            Xfreq_div_reg_4_/M32  M(sn)
       l: 0.500451 u                                             l: 0.5 u                  0.0902%
       w: 2.50154 u                                              w: 2.5 u                  0.0616%

26    X158/M6(115.400,51.060)  M(SN)                            Xfreq_div_reg_4_/M33  M(sn)
       l: 0.500451 u                                             l: 0.5 u                  0.0902%
       w: 2.50154 u                                              w: 2.5 u                  0.0616%

27    X158/M14(97.170,52.260)  M(SN)                            Xfreq_div_reg_4_/M18_0  M(sn)
       l: 0.500259 u                                             l: 0.5 u                  0.0518%
       w: 4.79811 u                                              w: 4.8 u                  0.0394%

28    X158/M29(97.230,44.690)  M(SP)                            Xfreq_div_reg_4_/M1_0  M(sp)
       l: 0.500175 u                                             l: 0.5 u                  0.0349%
       w: 8.10296 u                                              w: 8.1 u                  0.0366%

29    M9(85.810,49.900)  M(SN)                                  XU6/M7  M(sn)
       l: 0.500246 u                                             l: 0.5 u                  0.0492%
       w: 2.35284 u                                              w: 2.35 u                  0.121%

30    M12(86.810,49.900)  M(SN)                                 XU6/M6  M(sn)
       l: 0.500246 u                                             l: 0.5 u                  0.0492%
       w: 2.35284 u                                              w: 2.35 u                  0.121%

31    M20(91.210,49.900)  M(SN)                                 XU6/M10  M(sn)
       l: 0.500282 u                                             l: 0.5 u                  0.0564%
       w: 2.05284 u                                              w: 2.05 u                  0.139%

32    M16(89.710,50.900)  M(SN)                                 XU6/M9  M(sn)
       l: 0.500282 u                                             l: 0.5 u                  0.0564%
       w: 2.05284 u                                              w: 2.05 u                  0.139%

33    M23(92.710,49.900)  M(SN)                                 XU6/M8  M(sn)
       l: 0.500269 u                                             l: 0.5 u                  0.0538%
       w: 2.15284 u                                              w: 2.15 u                  0.132%

34    M64(124.470,76.850)  M(SN)                                Xfreq_div_reg_1_/M22  M(sn)
       l: 0.501323 u                                             l: 0.5 u                   0.265%
       w: 2.88676 u                                              w: 2.9 u                   0.457%

35    M65(125.900,76.850)  M(SN)                                Xfreq_div_reg_1_/M24  M(sn)
       l: 0.501323 u                                             l: 0.5 u                   0.265%
       w: 2.88676 u                                              w: 2.9 u                   0.457%

36    X155/M0(73.265,50.860)  M(SN)                             Xfreq_div_reg_3_/M24  M(sn)
       l: 0.501156 u                                             l: 0.5 u                   0.231%
       w: 2.80392 u                                              w: 2.8 u                    0.14%

37    X155/M1(71.835,50.860)  M(SN)                             Xfreq_div_reg_3_/M22  M(sn)
       l: 0.501156 u                                             l: 0.5 u                   0.231%
       w: 2.80392 u                                              w: 2.8 u                    0.14%

38    X155/M10(52.870,52.330)  M(SN)                            Xfreq_div_reg_3_/M20  M(sn)
       l: 0.500715 u                                             l: 0.5 u                   0.143%
       w: 2.55095 u                                              w: 2.55 u                 0.0373%

39    X155/M11(51.570,52.330)  M(SN)                            Xfreq_div_reg_3_/M21  M(sn)
       l: 0.500715 u                                             l: 0.5 u                   0.143%
       w: 2.55095 u                                              w: 2.55 u                 0.0373%

40    X156/M0(78.465,81.380)  M(SN)                             Xfreq_div_reg_2_/M24  M(sn)
       l: 0.501156 u                                             l: 0.5 u                   0.231%
       w: 2.80392 u                                              w: 2.8 u                    0.14%

41    X156/M1(77.035,81.380)  M(SN)                             Xfreq_div_reg_2_/M22  M(sn)
       l: 0.501156 u                                             l: 0.5 u                   0.231%
       w: 2.80392 u                                              w: 2.8 u                    0.14%

42    X156/M10(58.070,79.910)  M(SN)                            Xfreq_div_reg_2_/M20  M(sn)
       l: 0.500715 u                                             l: 0.5 u                   0.143%
       w: 2.55095 u                                              w: 2.55 u                 0.0373%

43    X156/M11(56.770,79.910)  M(SN)                            Xfreq_div_reg_2_/M21  M(sn)
       l: 0.500715 u                                             l: 0.5 u                   0.143%
       w: 2.55095 u                                              w: 2.55 u                 0.0373%

44    X157/M0(83.665,56.300)  M(SN)                             Xfreq_div_reg_0_/M24  M(sn)
       l: 0.501156 u                                             l: 0.5 u                   0.231%
       w: 2.80392 u                                              w: 2.8 u                    0.14%

45    X157/M1(82.235,56.300)  M(SN)                             Xfreq_div_reg_0_/M22  M(sn)
       l: 0.501156 u                                             l: 0.5 u                   0.231%
       w: 2.80392 u                                              w: 2.8 u                    0.14%

46    X157/M10(63.270,54.830)  M(SN)                            Xfreq_div_reg_0_/M20  M(sn)
       l: 0.500715 u                                             l: 0.5 u                   0.143%
       w: 2.55095 u                                              w: 2.55 u                 0.0373%

47    X157/M11(61.970,54.830)  M(SN)                            Xfreq_div_reg_0_/M21  M(sn)
       l: 0.500715 u                                             l: 0.5 u                   0.143%
       w: 2.55095 u                                              w: 2.55 u                 0.0373%

48    X158/M0(125.265,50.860)  M(SN)                            Xfreq_div_reg_4_/M24  M(sn)
       l: 0.501156 u                                             l: 0.5 u                   0.231%
       w: 2.80392 u                                              w: 2.8 u                    0.14%

49    X158/M1(123.835,50.860)  M(SN)                            Xfreq_div_reg_4_/M22  M(sn)
       l: 0.501156 u                                             l: 0.5 u                   0.231%
       w: 2.80392 u                                              w: 2.8 u                    0.14%

50    X158/M10(104.870,52.330)  M(SN)                           Xfreq_div_reg_4_/M20  M(sn)
       l: 0.500715 u                                             l: 0.5 u                   0.143%
       w: 2.55095 u                                              w: 2.55 u                 0.0373%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8          8            0            0

   Nets:               73         73            0            0

   Instances:          64         64            0            0    M(sn)
                       90         90            0            0    M(sp)
                       20         20            0            0    SM2
                        1          1            0            0    SM3
                        3          3            0            0    SPM_2_1
                  -------    -------    ---------    ---------
   Total Inst:        178        178            0            0

o Statistics:

   80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2.
     68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86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3.
     73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CC VSS clk clk_div16 clk_div8 clk_div2 clk_div32 rstn

o Matched Mosfets Which Have Been Unequally Reduced:

       M128(122.52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8
       M76(85.36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
       M78(86.64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0
       M82(88.12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
       M83(89.40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
       M86(90.88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3
       M89(92.16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4
       M92(93.64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5
       M93(94.92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6
       M94(96.40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7
       M96(97.68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8
       M98(99.16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9
       M100(100.44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0
       M102(101.92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1
       M104(103.20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2
       M107(104.68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3
       M109(105.96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4
       M110(107.44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5
       M111(108.72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6
       M113(110.20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7
       M115(111.48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8
       M116(112.96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19
       M118(114.24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0
       M120(115.72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1
       M121(117.00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2
       M123(118.48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3
       M124(119.760,88.56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4
       M126(121.240,84.970)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6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clk__L1_I0/MX1I10_M1I1_27

       M60(122.520,80.23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8
       M8(85.36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
       M10(86.64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0
       M14(88.12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
       M15(89.40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
       M18(90.88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3
       M21(92.16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4
       M24(93.64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5
       M25(94.92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6
       M26(96.40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7
       M28(97.68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8
       M30(99.16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9
       M32(100.44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0
       M34(101.92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1
       M36(103.20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2
       M39(104.68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3
       M41(105.96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4
       M42(107.44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5
       M44(108.72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6
       M45(110.20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7
       M47(111.48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8
       M48(112.96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19
       M50(114.24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0
       M51(115.72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1
       M53(117.00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2
       M54(118.48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3
       M56(119.760,80.20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4
       M58(121.240,81.020)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6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clk__L1_I0/MX1I10_M1I2_27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楼主:
内容有点多,各位大神看着辛苦了!我仔细查看了版图,发现所有报错的管子的栅在有源区都是拐着弯走的……直着走的都没报错,并且这些管子都是标准单元里的……(废话了)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引起的问题呢?

楼主:
坐等大神帮看看啊

网友:
TRACE PROPERTY  m(sn)  w w 0 ----TRACE PROPERTY  m(sn)  w w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把管子w的精度改成1%是么

网友:
同意 5# 解法! 但可以改Layout將MOS誤差值調到最小嗎?譬如精度為0.5%,或越趨近於0%越好!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也觉得数字对这种问题没必要在意了。。我改了精度就过了!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改,在lvs规则文件中有,在本论坛layout区我发过改法贴。

网友(2025-03-25):
估计因为45度走线,有部分格点不对,导致沟道的宽长有细微变化,这个我怀疑是标准单元引起的,这个你们如果和fab确认没问题,可以修改lvs rule中对应器件参数的误差范围,这个调整到1%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