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已解决)LVS规则文件怎么改管子宽长精度

楼主(2018-01-06):
如题,比如,原理图W=5u,版图W=5.001u,我想让LVS 不报错,应该改什么地方。大神告诉我那条语句是啥或者在大概什么位置就行,多谢!

网友:
搜一下 tolerance ,看清楚是什么device 再改

另外,不建议改,一般是不会错的,layout 上多了1一个纳米,还是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看看DRC是不是clean了

楼主:
找到了,在LVS规则文件开始的NOTICE 里面,第五条就是改精度的说明。默认MOS管的精度是0%,就是一点误差不能有!

NOTICE: (Read Me First!)

   1) The runset is tested and developed on Calibre version v2007.3_36.25,
      please use this or newer version of Calibre to execute this rulefile.

   2) It's recommended to run hierarchical calibre lvs as false error might be
      occur with flat mode.

   3) Format of calibre text file is as follows:
          LAYOUT TEXT  "text string" [x] [y]  (layer num) (cell name)

   4) Default property resolution for ambiguity is 32.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is value to resolve serious ambiguity. Uncomment statement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in this deck to reset the capability of property resolution.

   5) Default MOS property tolerance is 0%, Resistor property tolerance is 1%,
      Capcitor property tolerance is 1%, Diode property tolerance is 1%, BJT
      property tolerance is 1%. If specific property tolerance is needed,
      please modify following commands.
          VARIABLE PROP_TOL_M  0 --> MOS
          VARIABLE PROP_TOL_R  1 --> Resistor
          VARIABLE PROP_TOL_C  1 --> Capacitor
          VARIABLE PROP_TOL_D  1 --> Diode
          VARIABLE PROP_TOL_B  1 --> BJ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这个数字的版图,厂家给的标准单元的版图中栅在有源区走线是拐着弯走的.....就导致了LVS认版图器件的宽长都出现了误差,比如5u的长,就认成了5.0001u。

  因为是数字,出现一点宽长误差应该不要紧!我懒得改标准单元的版图就想直接改规则文件比较省事了。
  如果是模拟的,那我肯定不敢随便改啦,一定是有哪里出现问题了。
  不过奇怪的是,栅在有源区拐弯的走法竟然能通过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