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nux系统安装软件libXm.so.4等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01-06):
在Linux应用软件安装的过程中,比较头疼的是库的问题,比如安装完成程序后,碰到这样的信息:xxxxx: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m.so.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时候对Linux系统不熟悉的用户往往一头雾水:难道应用软件不是说可以在这个Linux的Distribution上安装的么?
早期的Redhat的一些Linux版本有一个万能的办法:就是在安装Linux的过程中选择“完全安装”,虽然安装的系统很是占
硬盘,但是不需要操心库的事情了。现在就复杂得多:什么Server安装、Develop安装、Desktop安装,等等。在安装应用
软件的时候,用户就要操心库的事情了。但是有一点是好的:就是应用软件如果说在那个Linux版本上是支持的,比如Suse 11,
那么,至少你不需要到处去找库的安装包 - Linux安装光盘或者ISO包中一定有。

以libXm.so.4为例,这时说,应用软件需要motif或者openmotif的支持。这时候用户只需要将Linux的光盘
放到驱动器或者挂载Linux系统的ISO文件,进入相应的目录,比如:
/media/RHEL5u5/Server(这个目录下是安装所需要的rpm文件)
列举一下Openmotif相关的rpm文件,选择x86-64或者i386包,使用:
#rpm -ivh openmotif-xxx.rpm
就可以完成libXm.so.4的安装。

当然,如果你安装openmotif也缺库,比如libXp.so.6,用同样的方法解决就是了。

安装完成之后,可以使用指令:
#locate libXm.so.4
检查相关库的安装情况,然后就可以体验应用软件了。

如果不知道所缺的库是哪个软件包的,这个就只能上网查一查了,一般总是能查到的。

网友:
create local repository,yum provides 'xxxx.so' ,
yum install 'xxx'

网友:
rpm太麻烦了,yum安装能很好地处理包的依赖关系,可以去搜索一下怎么建立redhat的本地yum源,那样方便些~

楼主:
yum工具是CentOS的在线更新工具,apt-get是Dieban和Ubuntu的更新工具。对于非精通Linux操作系统的人士来讲,掌握这些非推荐OS的安装技巧对是从事的设计工作意义不大;对于非推荐OS的安装,总是有各色各样的麻烦,发烧友也许是好的,可以多掌握一些Linux方面的技巧;然而对于应用角度,除了麻烦,还是麻烦,因此能避开还是避开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