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神,如何使用Skill把metal4和Metal5之间的过孔放大?

楼主(2018-01-06):
请问大神,如何使用Skill把在layout顶层把metal4和Metal5之间的过孔整体放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用calibre规则,一行命令就可以做到。

如果是Cadence中的操作的话,改一下symbolic器件的规则文件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或者改一下pcell(如果通孔是用pcell做的话)。

网友:
脚本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