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Incorrect nets 错误,麻烦大神帮看一下

楼主(2018-01-06):
Report 在下面贴出来了,报的net错误在版图上都是一条线上的,麻烦大神帮着看一眼,谢啦~

LVS Netlist Compiler -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home/boshi51/digital_QRS/HCOMP/SAVE/all.cdl"
---------------------------------------------------------------------------------------------

Warning: Duplicate subckt definition "POST_DRIVER_16" at line 1296 in file "/home/boshi51/digital_QRS/HCOMP/SAVE/HDIOH2ING01V1.cdl"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HCOMP.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boshi51/newpdk/HHGRACE_PDK_BCD350GE/tech/HCOMP.sp ('HCOMP')
SOURCE NAME:              /home/boshi51/digital_QRS/HCOMP/SAVE/all.cdl ('HCOMP')
RULE FILE:                /home/boshi51/newpdk/HHGRACE_PDK_BCD350GE/tech/_be35_5.0v+40v_1p4m_calibre_lvs_v1.7_
CREATION TIME:            Sat Jan  6 17:31:02 2018
CURRENT DIRECTORY:        /home/boshi51/newpdk/HHGRACE_PDK_BCD350GE/tech
USER NAME:                boshi51
CALIBRE VERSION:          v2011.2_34.26    Wed Jul 6 05:20:56 PDT 2011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HCOMP                         HCOMP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VDD?" "VCC" "?VCC?"
   LVS GROUND NAME                        "GND" "?GND?" "VSS" "?VS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Device Type Map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W" [ POS=POS NEG=NEG ]  SOURCE LAYOUT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D(ZN)  PARALLEL
   LVS REDUCE  PC  PARALLEL
   LVS REDUCE  J(NJ)  PARALLEL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q(4l)  a a 1
   TRACE PROPERTY  q(pn)  a a 1
   TRACE PROPERTY  q(vp)  a a 1
   TRACE PROPERTY  q(4n)  a a 1
   TRACE PROPERTY  q(4k)  a a 1
   TRACE PROPERTY  q(p4)  a a 1
   TRACE PROPERTY  m(sn)  w w 10
   TRACE PROPERTY  m(sn)  l l 10
   TRACE PROPERTY  m(sp)  w w 10
   TRACE PROPERTY  m(sp)  l l 10
   TRACE PROPERTY  m(mn)  w w 10
   TRACE PROPERTY  m(mn)  l l 10
   TRACE PROPERTY  md(de)  w w 10
   TRACE PROPERTY  md(de)  l l 10
   TRACE PROPERTY  m(snh)  w w 10
   TRACE PROPERTY  m(snh)  l l 10
   TRACE PROPERTY  m(sph)  w w 10
   TRACE PROPERTY  m(sph)  l l 10
   TRACE PROPERTY  m(mnh)  w w 10
   TRACE PROPERTY  m(mnh)  l l 10
   TRACE PROPERTY  md(deh)  w w 10
   TRACE PROPERTY  md(deh)  l l 10
   TRACE PROPERTY  m(2s)  w w 10
   TRACE PROPERTY  m(2s)  l l 10
   TRACE PROPERTY  m(4s)  w w 10
   TRACE PROPERTY  m(4s)  l l 10
   TRACE PROPERTY  m(h2)  w w 10
   TRACE PROPERTY  m(h2)  l l 10
   TRACE PROPERTY  m(so)  w w 10
   TRACE PROPERTY  m(so)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i2)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i2)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i4)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i4)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d(dn4)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d(dn4)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xn)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xn)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x4)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x4)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ap)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ap)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4p)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4p)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ao)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ao)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4o)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4o)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sp24)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sp24)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sp30)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sp30)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sph30)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sph30)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sph40)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sph40)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snl24)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snl24)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snd12)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snd12)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snl30)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snl30)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snl40)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snl40)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snh30)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snh30)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snh40)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snh40)  l l 10
   TRACE PROPERTY  mn(nn)  w w 10
   TRACE PROPERTY  mn(nn)  l l 10
   TRACE PROPERTY  mn(np)  w w 10
   TRACE PROPERTY  mn(np)  l l 10
   TRACE PROPERTY  mn(nm)  w w 10
   TRACE PROPERTY  mn(nm)  l l 10
   TRACE PROPERTY  mn(nd)  w w 10
   TRACE PROPERTY  mn(nd)  l l 10
   TRACE PROPERTY  m(op)  w w 10
   TRACE PROPERTY  m(op)  l l 10
   TRACE PROPERTY  m(s2)  w w 10
   TRACE PROPERTY  m(s2)  l l 10
   TRACE PROPERTY  m(s4)  w w 10
   TRACE PROPERTY  m(s4)  l l 10
   TRACE PROPERTY  m(vs)  w w 10
   TRACE PROPERTY  m(vs)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e(e1)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e(e1)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e(e2)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e(e2)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e(e1n)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e(e1n)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e(e2n)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e(e2n)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e(ec)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e(ec)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e(ei)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e(ei)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e(ef)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e(ef)  l l 10
   TRACE PROPERTY  ldde(eh)  w w 10
   TRACE PROPERTY  ldde(eh)  l l 10
   TRACE PROPERTY  j(nj)  w jft_w 10
   TRACE PROPERTY  j(nj)  l jft_l 10
   TRACE PROPERTY  d(d1)  a a 1
   TRACE PROPERTY  d(d3)  a a 1
   TRACE PROPERTY  d(d2)  a a 1
   TRACE PROPERTY  d(zn)  m m 0
   TRACE PROPERTY  c(c3)  c c 1
   TRACE PROPERTY  c(c1)  c c 1
   TRACE PROPERTY  c(c2)  c c 1
   TRACE PROPERTY  pc  c c 1
   TRACE PROPERTY  c(nc)  c c 1
   TRACE PROPERTY  r(rh)  r r 1
   TRACE PROPERTY  r(rm)  r r 1
   TRACE PROPERTY  r(no)  r r 1
   TRACE PROPERTY  r(po)  r r 1
   TRACE PROPERTY  r(rn)  r r 1
   TRACE PROPERTY  r(nr)  r r 1
   TRACE PROPERTY  r(r1)  r r 1
   TRACE PROPERTY  rw  r r 1
   TRACE PROPERTY  r(fu)  r r 1
   TRACE PROPERTY  r(r2)  r r 1
   TRACE PROPERTY  r(r3)  r r 1
   TRACE PROPERTY  r(r4)  r r 1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LAYOUT CELL NAME:         HCOMP
SOURCE CELL NAME:         HCOM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38        38

Nets:           32938     32945    *

Instances:      82515     83421    *    M (4 pins)
                ------    ------
Total Inst:     82515     83421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38        38

Nets:           27402     27409    *

Instances:      68297     68297         M (4 pins)
                  4152      4152         SM2 (4 pins)
                    48        48         SM3 (5 pins)
                     6         6         SM4 (6 pins)
                   541       541         SPM_2_1 (5 pins)
                    17        17         SPM_2_1_1 (6 pins)
                   647       647         SPM_2_2 (6 pins)
                     8         8         SPM_2_2_1 (7 pins)
                     7         7         SPM_3_1 (6 pins)
                    10        10         SPM((2+1)*2) (7 pins)
                ------    ------
Total Inst:     73733     73733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1265                                                  intadd_17_A_14_
                                                                 XU2904/o

--------------------------------------------------------------------------------------------------------------

  2    Net 440                                                   n2099
                                                                 XU3520/o

--------------------------------------------------------------------------------------------------------------

  3    Net 1249                                                  intadd_17_A_17_
                                                                 XU2897/o

--------------------------------------------------------------------------------------------------------------

  4    Net 1266                                                  intadd_17_A_15_
                                                                 XU2902/o

--------------------------------------------------------------------------------------------------------------

  5    Net X432/1269                                             n1437
                                                                 XU2722/o

--------------------------------------------------------------------------------------------------------------

  6    Net X432/901                                              n1985
                                                                 XU3406/o

--------------------------------------------------------------------------------------------------------------

  7    Net X433/810                                              intadd_17_A_16_
                                                                 XU2899/o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38         38            0            0

   Nets:            27402      27409            0            0

   Instances:       32799      32799            0            0    M(sn)
                    35498      35498            0            0    M(sp)
                     4152       4152            0            0    SM2
                       48         48            0            0    SM3
                        6          6            0            0    SM4
                      541        541            0            0    SPM_2_1
                       17         17            0            0    SPM_2_1_1
                      647        647            0            0    SPM_2_2
                        8          8            0            0    SPM_2_2_1
                        7          7            0            0    SPM_3_1
                       10         10            0            0    SPM((2+1)*2)
                  -------    -------    ---------    ---------
   Total Inst:      73733      73733            0            0

o Statistics:

   1743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394.  5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1339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10 mos transistors and 5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3240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985.  5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2245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10 mos transistors and 5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CC VSS HCOMP_out[15] HCOMP_out[7] HCOMP_out[5] HCOMP_out[8] HCOMP_out[12]
                 HCOMP_out[2] HCOMP_out[10] HCOMP_out[6] HCOMP_out[4] HCOMP_out[13] HCOMP_out[3]
                 HCOMP_out[11] HCOMP_out[14] HCOMP_out[9] clk_div3 HCOMP_out[0] HCOMP_out[1]
                 HCOMP_in[15] HCOMP_in[14] HCOMP_in[13] HCOMP_in[7] HCOMP_in[8] HCOMP_in[9]
                 HCOMP_in[10] HCOMP_in[11] HCOMP_in[12] HCOMP_in[1] HCOMP_in[3] HCOMP_in[2]
                 HCOMP_in[4] reset HCOMP_in[5] HCOMP_in[6] HCOMP_in[0] clk_enable clk_div2

o Matched Mosfets Which Have Been Unequally Reduced:

       X423/X1315/M3(311.270,1289.100)                           XFE_PHC131_n350/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131_n350/MX1I6_M1I2

       X423/X1314/M3(293.070,1243.980)                           XFE_PHC594_delay_pipeline_305_/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594_delay_pipeline_305_/MX1I6_M1I2

       X423/X1313/M3(285.270,1168.740)                           XFE_PHC658_delay_pipeline_277_/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658_delay_pipeline_277_/MX1I6_M1I2

       X423/X1312/M3(272.270,1168.740)                           XFE_PHC644_n309/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644_n309/MX1I6_M1I2

       X423/X1311/M3(247.570,1168.740)                           XFE_PHC615_n339/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615_n339/MX1I6_M1I2

       X423/X1310/M3(247.570,1163.700)                           XFE_PHC493_n325/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493_n325/MX1I6_M1I2

       X423/X1309/M3(247.570,1143.660)                           XFE_PHC477_n324/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477_n324/MX1I6_M1I2

       X423/X1308/M3(243.670,1269.060)                           XFE_PHC479_n352/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479_n352/MX1I6_M1I2

       X423/X1307/M3(235.870,1294.140)                           XFE_PHC593_n335/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593_n335/MX1I6_M1I2

       X423/X1306/M3(221.570,1168.740)                           XFE_PHC485_n322/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485_n322/MX1I6_M1I2

       X423/X1305/M3(215.070,1243.980)                           XFE_PHC272_delay_pipeline_306_/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272_delay_pipeline_306_/MX1I6_M1I2

       X423/X1304/M3(204.670,1238.940)                           XFE_PHC588_n338/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588_n338/MX1I6_M1I2

       X423/X1303/M3(191.670,1269.060)                           XFE_PHC596_n336/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596_n336/MX1I6_M1I2

       X423/X1302/M3(190.370,1264.020)                           XFE_PHC598_n337/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598_n337/MX1I6_M1I2

       X423/X1301/M3(190.370,1168.740)                           XFE_PHC433_n340/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433_n340/MX1I6_M1I2

       X423/X1300/M3(169.570,1168.740)                           XFE_PHC264_delay_pipeline_308_/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264_delay_pipeline_308_/MX1I6_M1I2

       X423/X1299/M3(168.270,1238.940)                           XFE_PHC599_delay_pipeline_307_/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599_delay_pipeline_307_/MX1I6_M1I2

       X423/X1298/M3(147.470,1213.860)                           XFE_PHC620_n354/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620_n354/MX1I6_M1I2

       X423/X1132/M3(1116.200,1163.700)                          XFE_PHC336_n460/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336_n460/MX1I6_M1I2

       X423/X1131/M3(1098.000,1168.740)                          XFE_PHC333_n444/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333_n444/MX1I6_M1I2

       X423/X1130/M3(1096.700,1238.940)                          XFE_PHC82_n445/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82_n445/MX1I6_M1I2

       X423/X1129/M3(1090.200,1193.820)                          XFE_PHC80_n237/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80_n237/MX1I6_M1I2

       X423/X1128/M3(1087.600,1213.860)                          XFE_PHC81_n461/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81_n461/MX1I6_M1I2

       X423/X1127/M3(1082.400,1269.060)                          XFE_PHC154_n253/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154_n253/MX1I6_M1I2

       X423/X1126/M3(938.100,1143.660)                           XFE_PHC700_n252/MX1I6_M1I2_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FE_PHC700_n252/MX1I6_M1I2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2 sec
Total Elapsed Time:  2 sec

楼主:
大神帮忙

楼主:
有人帮看下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short或者open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错误都在report里了,我很不理解,为什么layout这边一个点,source那边会出现两个点……总的net数也是多七个

楼主:
再上个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short了,hight一下就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说source上那两个net 短路了么?

楼主:
我靠……我把lvs文件里后加的layout case yes和source case yes 都给注释掉了……竟然过了,大神快来给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
source case yes 是指netlist 要分大小寫!
當你把source case yes 註解掉,是不是同等source case no?
如果是的話,代表你有四條net大小寫不分的short在一起了,所以才會correct!
反推是Designer 把相同的net 取成了有大寫(譬如ABC),又有小寫(譬如abc)。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讲解!按您的意思理解是不是就是这样: 我得source文件是encounter版图经过转netlist再转cdl得到的,在这两个过程中,把实际连在一个net的点分成了大写和小写的不同表示方法?然后再做lvs区分大小写就报错了……
而实际上我的版图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这么理解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是跟设计人员确认一下,因为正常状态下是需要把case yes打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自己就是设计人员。。。。。。您说需要跟设计人员确认什么?   网表都是后端这边提的,设计人员不就是设计前段代码么?
   网表里面的大小写问题真的好麻烦。。。。。。我有好几个模块,有的是开有问题,有的是不开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了版图,又对了错误报告里的连线提示, 第一个错误:XU2904/o是一个标准单元,intadd_17_A_14_是他的一个输出,他俩明明在网表中在版图中都是连在一起的。。。。。。cdl的语句如下:
XU2904 n1519 intadd_29_SUM_8_ n1520 intadd_17_A_14_ HDSCL1NMV1_XORNOR21X1

我就不明白了,为啥LVS把他俩认成了两个net。。。。。。

网友(2018-03-05):
回复 楼主:

   encounter是区分大小写的,读入的网表如果有“ABC”与“abc”2根线,那么encounter就会认为这是不同的2根线,输出的网表就是2根线,输出的GDS也会与输出的网表保持一致,不会连在一起。而calibre默认是不区分大小写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做验证就会报错。这时候需要加layout case yes与source case yes。    你只要记住encounter输出的网表与GDS一定是一致的,就不会弄错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老兄你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还是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如果我设计阶段(encounter之前)有同一net分别用大小写表示了,那么我在encounter中生成版图的时候应该把这个节点拆开成不同节点了啊,因为encounter认大小写,但是实际出来的版图,还是一个连在一起的net,这就解释不通了啊,说明在encounter过程中依然是一个节点,没有大小写问题。换句话说,在版图中是同一个net就说明在encounter过程中没有大小写问题,同样是同一个net,那么之前的设计也没有大小写问题,这就矛盾了啊……

还可以这么说,现在错误提示是source中的net断开了,这就很奇怪了,这个source文件是encounter生成版图用的文件,而版图并net是连在一起的,那为什么lvs会把source文件这边认成两个net呢。
还请大神解释一下啊,谢谢了先。

网友(2018-05-13):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标记下

网友(2019-04-10):
引用 楼主:
有人帮看下么

你好,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