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感觉天线效应中的向下跳线法没什么作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1-07):
看了天线效应的介绍,说解决天线效应的方法当中有个跳线法,分向上跳线和向下跳线。向上跳线我懂,可是向下跳线却不甚理解,感觉上层金属如果面积过大,积聚的电荷同样可以通过via进入到下层金属中,然后击穿栅氧化层。求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
书还是要看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哪本书上有提到过吗,求指点

网友B:
所以需要在厚金属上面挖槽,就是为了解决电荷过多。新手,勿喷。谢谢

网友:
是没什么用
在金属蚀刻的过程中,金属线会聚集电荷,如果积累过多了,就有击穿栅氧的风险,所以要想办法释放电荷,一个方法是加diode,一个是往上跳线。为什么不往下跳线呢?因为按照生产过程来看,往下跳的过程实际上金属还是通过下层via连起来的,是导通的,还是一大片金属啊。往上跳线的时候,当前金属是断开的,上层的via 还没有生产呢。

挖槽是解决应力的问题

网友:
樓上的正確

网友:
向下跳没毛病,把适当长度的上层金属换成一段或者多段下层金属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再怎么往下跳也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跟slot没什么太大关系,主要是上下层跳线能减少电荷的积累,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本层积累的电荷在制版之前是需要去离子水洗,所以本层积累的电荷会很大程度的减少,放点后才会产生上层,当然如果上层线较长的话还是会产生电荷积累,这就是为什么会用跳线法去解决天线效应的原因,而slot开槽是为了解决过于宽的金属线,由于高温、应力等影响,会翘起变形甚至折断,所以需要slot开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显然没明白7楼的意思。比如说M4违反了,把一部分M4走线换成M2,M4面积是不是减小了,这样也就不违反rule.向下跳不容易解决问题而已,并不是不可以。要理解别人的意思,不要武断。

网友(2018-04-05):
我觉得说楼上说metal跳线没有用的意思是,总体电荷还是在Metal上,无论是metal1还是metal2,并没有泄放掉的意思,没有从本质上解决电荷存储,所以他觉得没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向下跳线没用的,都是向上跳

网友:
回复 楼主:

    1.跳线。从M1直接跳到最上层metal,走一段距离之后,再跳下来到M1.
    2. 加diode。找到这个信号线链接的MOSFET。在距离它最近的gate加diode.

网友:
向上跳只用一小段就行了
向下跳的话,要用很长,具体看天线效应的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E:

Get到了。

网友:
15楼和10楼正解。
向下跳的长度要足够长,那个比例公式的值减小,以消除天线效应。
所以向上跳操作起来更简单

网友F(2018-05-06):
向下跳很难,因为算上层金属的天线效应比例时会加下层金属,这里有一个比例的问题。通常向下跳很难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非常清晰明了,高手

网友:
工艺从下向上生产的,生产一层清洗一层电荷,当前大面积金属虽然有电荷,但是通过往上跳,断开了当前金属,清洗完成后当前金属层即使后续通过上层金属连起来了也没有什么威胁了,向下跳基本上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H:

   就是,这才是重点了

网友I(2019-10-21):
添加二极管形成泄放回路,具体的操作 是将二极管怎么连接,一端连接栅极,另一端连接衬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向下跳很难,因为算上层金属的天线效应比例时会加下层金属,这里有一个比例的问题。通常向下跳很难解决问题 ...

所使用的天线效应比例 具体指的是什么 求大神指点 在学校的时候 没有学过这个比例问题 只是简单地知道向上跳线法,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向下跳线是不是相当于把原本走线很长的金属切断,类似加缓冲器的方法,我是这样理解的。
当然肯定是采取向上跳线法好。

网友(2020-09-18):
个人理解,不对请更正。向下跳线虽然能过DRC,但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工艺是从下往上制造的,如果一层产生了电荷的积累,如果往上跳线,此时上层可以看作是干净的可以分担一些电荷,而往下层跳线,积累的电荷还是在金属线上,还是会有隐患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添加二极管形成泄放回路,具体的操作 是将二极管怎么连接,一端连接栅极,另一端连接衬底吗
...

有专门的天线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专门的天线二极管。

没有实际添加过天线二极管,跟普通的二极管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
狭义上讲,天线效应是金属上积累的电荷击穿栅氧化层,但本质其实是击穿了“绝缘层”。对于MOS管来讲,绝缘层是栅氧化物,天线效应通过向上跳线解决,但是对于MIM电容来说,绝缘层介于最高层和次高层金属之间,没有办法跳到更高层金属,此时为了避免天线效应击穿MIM的绝缘层,需要使用向下跳线法来解决MIM的天线效应。
SMIC的design rule中关于天线效应部分明确提到了“Antenna Ratio rules for GT”(gate)和“Antenna Ratio rules for MIM”(Metal-Insulator-Metal)。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B:
所以需要在厚金属上面挖槽,就是为了解决电荷过多。新手,勿喷。谢谢

解决应力

网友:
向下跳线也是存在的,当天线报在顶层via上的时候,这种情况一般就会往下跳线

网友K(2020-12-21):
引用 网友J:
有专门的天线二极管。

您好,想请教您一下~专门的天线二极管可以在库里找到吗?添加了之后对性能会有较大的影响吗?

网友(2021-04-16):
引用 网友K:
您好,想请教您一下~专门的天线二极管可以在库里找到吗?添加了之后对性能会有较大的影响吗? ...

文件special cell里有的。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L(2021-05-18):
弱弱的问下,你们说的多少楼是在哪里看到的,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谁对应几楼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弱弱的问下,你们说的多少楼是在哪里看到的,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谁对应几楼 ...

你在37楼

网友:
个人理解 向上跳线是因为金属再在做的时候电荷引上去 会一层一层经过清洗 就可以解决掉 感觉得再关注一下工艺流程

网友L:
好吧,在哪里能看到我在几楼?

网友:
1加gate面积。   2跳线。    3加diode

网友(2022-08-08):
好多大神,学到了

网友:
要向上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吧,在哪里能看到我在几楼?

右上

网友(2023-12-29):
这个帖子讲得好清楚,学习了

网友:
antenna rule 应该是向上跳线, 但有时候跳下层,也能解决一部分drc,

网友(2025-02-24):
向上跳线只需要就近打断需要一小节就可以了,但是向下跳线还是比较麻烦的,比如你报的M4,那你M4减多少,下层就得加多少,这个量还得自己去琢磨,而且如果是比较长的线你还得转到同向的M2上去,如果没有线道还得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