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sim: *E,IMPDLL: Unable to load the implicit shared object

楼主(2018-01-08):
我在用ncverilog發生了錯誤,如下.log資訊

irun: 09.20-p007: (c) Copyright 1995-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Loading snapshot worklib.top:v .................... Done
ncsim: *E,IMPDLL: Unable to load the implicit shared object.
OSDLERROR: /home/qwer/t/INCA_libs/worklib/top/v/_sv_export.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ncsim: *F,FLDRUN: Failed to load dynamic library librun for DPI.
OSDLERROR:  /home/qwer/t/INCA_libs/irun.lnx86.09.20.nc/librun.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有高手可以幫忙解決這個問題嗎???

网友:
you need run 64bit bina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說的更詳細些嗎?如何run 64bit binary.我安裝的ubuntu 是x86_64 是64bit

网友:
run 64bit eda tool. obviously , current shared library dont support 64bit Clas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需安裝另外再32BIT,才可以run 嗎?

网友:
No, try 'setenv CDS_AUTO_64BIT none' or  try 'setenv CDS_AUTO_64BIT EXCLUDE:ncsim'

楼主:
我利用sudo apt-get install lib32z1安裝了32bit
依舊
irun: 09.20-p007: (c) Copyright 1995-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Loading snapshot worklib.top:v .................... Done
ncsim: *E,IMPDLL: Unable to load the implicit shared object.
OSDLERROR: /home/qwer/t/INCA_libs/worklib/top/v/_sv_export.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ncsim: *F,FLDRUN: Failed to load dynamic library librun for DPI.
OSDLERROR:  /home/qwer/t/INCA_libs/irun.lnx86.09.20.nc/librun.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网友:
if work failed, you can try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网友:
   you can run 'file xxx/sv_export.so' and 'file xxx/librun.so' to identify the class of the shared library,if class is ELF64,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if class is ELF 32, setenv CDS_AUTO_64BIT NO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IUS9.2 沒有setenv command Screenshot from 2018-01-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再進入到NC裡面去run,還是相同的錯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資料夾中找不到任何有關_sv_export.so 和librun.so.
我試過用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和 setenv CDS_AUTO_64BIT none,

再去run檔案依舊沒法執行。

网友:
try to compile your file step by step
1.ncsc
2.ncelab
3.ncsim

then check the logfile to find out the iss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指導,我用以下指令可以調試C
1. ncvlog -sv hello.sv
2. ncelab main
3. gcc-fPIC -shared -o libdpi.so hello.c -I /home/user/cadence/INCISIV131/tools.lnx86/inca/include
4. ncsim main

為何下irun -sv hello.sv hello.c卻不行,我對指令上感到疑惑?

网友:
You can refer to the standard compiling and simulation flow about DPI in cadnece help docume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 hello.sv中使用export指令,hello.sv程序如下:
////////////////////////////////////////////
program main();

import "DPI-C" reportc=task reportc();
export "DPI-C" task waitNs;

initial
begin
  reportc();
end

task waitNs(input int unsigned ns);

#ns;
endtask
endprogram
///////////////////////////////////////////

elaborate the design時發生了Warning(ncelab main)
ncelab: *W,DPIEXP: DPI export function in _sv_export.so not available.
ncelab: *W,DPIEXP: DPI export function in _sv_export.so not available.
若把hello.sv中的export disable,則*W,DPIEXP則不會出現。此問題跟DPI export有關係。
不知這要如何解決???

网友(2025-09-17):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我遇到好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