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仿真验证过程中,规模过大,编译、仿真慢,有什么常见的改善方法吗

楼主(2018-01-08):
仿真过程中,规模过大,导致编译、仿真慢,有哪些策略或者方法可以尝试改进

网友:
把case写小一点,多个case同时跑

网友A:
提供几种参考:
1. 通过编译、仿真选项,或者分离编译的方式可以加速编译、仿真过程;
2. 仿真时减少dump波形的层次和log的打印等;
3. 通过对DUT处理,跑某些case时用不到的模块,通过宏的方式把逻辑隔离掉,只保留一个空壳;
4. 通过socket和dpi搭建分布式仿真环境,一个机器只跑部分模块,通过socket交换接口数据,一般用于多芯片的联合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三种方法自己确实采用过。第四种没有用过,有待尝试。

网友B:
分部编译,把dut和TB分开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分布编译?请简单介绍一下,有没有参考资料?

网友(2018-03-24):
idealm 做过交换网芯片? 第4条和当初我们部门的策略完全一样?
编译可以加 -j8 ,使用8个CPU core编译。仿真和规模有关,多核仿真性能提升有限。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使用行为模型替换其中仿真时间和规模大的部分。减少在大规模的TB/DUT中debug。

网友:
多核仿真之前对性能提升有限,后来升级到VCS 2017之后,明显感觉好很多了,速度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编译当然是要少编译此东西来提速了。
仿真如果使用的VCS,可以使用prof功能,分析一下仿真时间都花在哪里了,然后有针对性的想办法,prof可以在vcs手册上查到。

网友(2024-08-24):
引用 网友B:
分部编译,把dut和TB分开编译

你好,分块编译这里是如何做的,想请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供几种参考:
1. 通过编译、仿真选项,或者分离编译的方式可以加速编译、仿真过程;
2. 仿真时减少dump波 ...

第四种是啥高级用法呀???对于chiplet那种哇??适用于多个die???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四种是啥高级用法呀???对于chiplet那种哇??适用于多个die???

现在vcs已经原生支持这种方法了,叫vcs distributed simulation,不需要自己写socket接口。具体应用可以自己去查查。至少多die的是很适合用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