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TS前scenario的选择

楼主(2018-01-08):
在文档中说,建议在CTS前active所有的scenario,这样run timing受不了啊?不太懂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cts开一个setup worst的scenario加一个hold worst的scenar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可以是它这里是什么意思?是写的有问题吗?那我就不care这句话了

网友:
他说的没错,但是打开多有的scenario,跑起来会非常慢,特别是你的规模很大的时候。

网友(2021-01-19):
要都打开啊

网友:
一般都并行执行的,可以指定多核处理.无需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