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TS的CCD

楼主(2018-01-08):
请问前辈,关于CCD的下图画红线部分,应该怎么理解?不懂哦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请问这资料哪里找的哇..........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资料分享一下呢

网友(2018-04-18):
这是什么资料啊

网友:
看起来像是S家内部的SG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序优化一般只考虑data path,CCD利用useful skew技术同时优化了clock path(调节clock arrival time)。如果reg to reg延时大于clock cycle,说明由setup violation,CCD一方面优化data path,另一方便调节clock skew来修复violation。如果reg to reg延时小于clock cycle,说明data path拥有positive slack,CCD希望通过优化这样的路径去改善其他路径的时序。    以上是我的理解,希望能够帮助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share 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ICC user guide里面的内容:IC Compiler Implementation User Guide, version L-2016.03-SP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在用useful skew时有些疑问,reg 1和reg之间有timing violation,我想减少reg1的insert delay,为什么reg1的ck端如果有ICG时,就不能用useful skew?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清楚具体情况,可能和工具的优化设置有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因为ICG到reg是没有setup检查的,所以也就不存在违例或者可利用的useful skew。个人的一些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