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为什么要import package不用include整个include进来?

楼主(2018-01-08):
uvm 为什么要import package不用include整个include进来?有什么区别呢?

我理解在不同的scope下include的东西会导致不同。但是这里只在top Include一次啊。

网友A:
package定义了命名空间,你package a里面可以有一个class x, package b里面也可以有一个class x
你若不用package直接include的话编译就会报错

楼主:
    只有uvm一个package。 不存在package b啊。假设我自己要写class,我避免以uvm做开头命名class不就好啦?

楼主:
我不用import,就在top里include uvm_pkg.sv
然后make的时候也不去make uvm_pkg.sv,直接去make top.sv就可以了。uvm可以顺利运行。如此根本不需要import啊

网友:
我不用import,就在top里include uvm_pkg.sv
然后make的时候也不去make uvm_pkg.sv,直接去make top.sv就可 ...
引用 楼主:

你如果不去import uvm_pkg::*你testbench里面的run_test()从什么地方去找?难不成你用uvm_pkg::run_test()?

楼主:
你如果不去import uvm_pkg::*你testbench里面的run_test()从什么地方去找?难不成你用uvm_pkg::run_tes ...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你这样说我有一点理解了。
我使用的run_test 参数是在外面定义的,所以不import也可以run
Command: ./simv +UVM_TESTNAME=my_test -l simv.log +ntb_random_seed=1516095077

网友B(2018-12-06):
在每个agent里建一个package,在package里面include文件,在env里可以用import来导入package,这样看起来比较有层次

网友(2019-02-12):
2楼的回复是正解,你的环境小,只有一个pkg,如果做集成呢,一般的dut都会有多个interface,需要很多uvc,多pkg是必然的

网友(2019-05-30):
我问一下那个信元有什么用,只是能下载文件么?还有其他用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ckage定义了命名空间,你package a里面可以有一个class x, package b里面也可以有一个class x
你若不用pa ...

请问一下哪本书有讲解这些东西呢?

网友:
package的好处是,可以部分编译。以前我们做项目,bench有几千个文件,全编译一次半个小时,所以要分很多package。package对coding style要求很高的。

网友:
具体记不清了,可以参见uvm cookbook, 有一点是package不会重编译。还可以避免命名空间定义变量重复的问题。每次都include可能会出现你debug很费劲的情况。

网友(2020-12-10):
引用 网友B:
在每个agent里建一个package,在package里面include文件,在env里可以用import来导入package,这样看起来比 ...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2021-04-07):
简单的程序不需要import,复杂的用起来很简洁

网友(2021-09-26):
我怎么觉得如果用include的话,不同package里的uvm基类实际上是不是同一个呢,这样会导致根本运行不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