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mgrd怎么安装阿,小菜一枚,请大家赐教 ,多谢

楼主(2018-01-08):
想使用lmgrd 启动modelsim的licesne.dat
但是报如下错误:lmgrd: command not found

敲which lmgrd显示 没有安装,是不是要安装一个lmgrd,请问各路大侠,怎么安装lmgrd呢,多谢多谢!

网友:
/eda/xxx/bin/lmgrd

网友:
一般软件安装的时候都会帮你安装上lmgrd
如果lmgrd command not found
那只能说明你没写环境变量,不过我一般都不写环境变量的,直接用绝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