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可恶吗?FPGA表示很无奈。

楼主(2018-01-08):
大家给看看吧,DSP我不是很了解,我的师弟负责这方面,我负责FPGA。

问题是这样的。我的FPGA有16个复数需要做加权运算,每个复数有I,Q组成,I,Q各8位,加起来16位。
DSP用来计算权值,但是DSP给的权值的最小表示就是32位,I,Q加起来就是64位,权值64位,我感觉有点没必要,最后截位,我感觉很难受。

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师弟那边把I,Q信号攒到一起,弄一个32位的数据,就是I,Q加起来共32位。具体起来就是,I,Q计算出来各是32位,然后都截取I,Q的高16位(看来截取无法避免),再组成一个32位的数据,同时包含I,Q.新的数据=I+Q*2^16 ,其中Q放在高位。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我不会告诉你们,在加权之前,还要校正一下,就是数据除了乘以64位的权之外,还要乘以64位的校正系数,同样是由dsp计算出来,2^32*2^64*2^64
感觉好可怕呀,都不知道怎么弄了,单纯的截位我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
没看懂,感觉很难的样子

楼主:
大家还是要踊跃发言啊,怕的是这种情况,I,Q各是32位,但是实际很多位没有用到。

网友:
要计算误差的累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应该怎么处理这类问题呢,怎么计算误差累计呢。I,Q用32位数据表示,要是恰当的话,最后截取应该误差不是很大,要是I,Q只占32位中的低几位,实际的数值非常小,不仅资源浪费,而且最终结果截取高位的话,没准截出一大堆0来,误差就太大了。。。所以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要不然,就直接计算,计算过程中不进行舍位,根据最后的结果的具体情况进行截位,这样误差无法累计,但是更加耗费资源。

网友:
y= a*b 为例;  如果y保证正负1的误差, 假设a的取值范围0~255, 那么b的精度要保证1/256; b更高的精度就没有意义,也就是b可以截取小数8bit;   一串公式的计算,按照结果往前逐步推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我还得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