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memory_compiler ip生成问题

楼主(2018-01-09):
ARM  memory_compiler ip的产生,couldn't run spreadsheet generator to fetch results,请问又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忘了,截图来看看

楼主:
就是图中红框的报错,我是在bin目录下执行./sram_dp_hd_rvt_rvt

网友:
大哥你好扣,全图都不给
忘了
这个工具最容易就是出现ram 长x宽  不对,

楼主:
回复 4# rvisk 我执行执行./sram_dp_hd_rvt_rvt 调出gui界面,就报出这个错误了,其他每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