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memory_compiler ip生成问题

楼主(2018-01-09):
ARM  memory_compiler ip的产生,couldn't run spreadsheet generator to fetch results,请问又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linux RHEL的版本的问题,有些compiler对linux RHEL的版本有特定要求,版本高了或者低了都会有问题。
我之前就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找ARM咨询的,把linux RHEL版本降低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