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condary PG pin为什么应该先被route?

楼主(2018-01-09):
请问前辈,secondary PG pin为什么应该先被route?

网友:
1, 他不是signal,所以普通绕线的命令不会饶,
2, 一般2ndPG 都具有NDR rule,先把好的位置留给它,保证能绕上。就像为什么你先打PG再绕signal一样。而不是等你绕线signal再打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为什么一个cell要有这个secondary PG pin?是什么原理?

网友:
second pg pin 一般是 跨电源域的cell(level shift ,mtcmos),或者low power 工艺需要对衬底调压,偏置的cell

网友:
   跟帖同问,请问普通绕线命令不能绕,icc里面哪个命令可以绕这种2ndPG?

楼主(2018-07-19):
回复 网友A:

请问师哥,second pg pin和backup pin是同一个概念吗?是一样的?

网友(2023-05-15):
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