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DK中 对称电感的Bulk接法

楼主(2018-01-09):
在PDK中有一种对称电感,spice_model有一个bulk端口(不是Tap端),这个端口在仿真时,接地或者悬空对电感的Q值有很大的影响,请问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Q值不一样可能是跟Csub的变化有关,感值是否一样还需要仿真验证验证。
...自问自答了...

网友:
Q值不一样可能是跟Csub的变化有关,感值是否一样还需要仿真验证验证。

应该要接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