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c程序和verilog程序集成在一个工程里?

楼主(2018-01-09):
用vivado可以吗?

网友(2018-03-15):
linux 系统下使用PLI

网友:
据说vivado的high level 综合可以

网友:
集成在一个工程里面要怎么理解?
比如ZYNQ平台,VIVADO工程里面的C与HDL,总体上讲是在一块芯片上,但其实是分开跑的。

网友:
niosII就可以,上层c,底层verilog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