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带PAD的数字版图后端问题

楼主(2018-01-09):
我和同学在设计一块数模混合芯片,我负责数字部分,他负责模拟部分。我之前用ICC做芯片的后端都是带PAD的,这次他只让我提供数字的版图,最后由他在candece下合成版图。请问各位前辈,在ICC下怎样做不带PAD的芯片呢?怎么保证在版图拼接的时候找到数字版图中的端口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模混合数字部分就是个block呗,直接PG拉出去就好了,signal跟他商量一下位置,然后手工跟模拟版图对上,没有违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有些地方还是没有弄清楚:数字做成block和做成全芯片的流程有什么不同吗?是不是做成block的就不用加pad?我在DC生成的网表上添加VDD和GND两个端口之后做ICC的电源网络综合一直过不了。做block的电源网络综合时一般要进行什么设置呢?我对ICC还不是很熟悉麻烦您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