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如何预算走线资源

楼主(2018-01-09):
最近在学习Innovus,placement之后memory总会有congestion,请教下应该如何计算预留面积给memory加halo或者hardblockage,

网友:
同问,之前问同事说的是terminals*0.1/绕线层数,0.1是定值,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0.1不是定值,0.1是track的间距,M1到M5是0.1,M7就会变成0.2,因为走线会依靠track,所以可以这么预算。现在是计算后,还会有偏差,所以不知道差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算肯定是不准的,有个大概就行了。大概还有以下可能1.clk network的net 有没有double with double spacing?
2.signal与PG线,走线的距离是否还是min space?
3.某些pin只有特定金属层(比如M3 M4),那么有时候会先出一段短metal 然后跳层,这样走线资源是有浪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这样,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公式估算的值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下吗

网友(2018-05-02):
应该是这样,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