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效率

楼主(2018-01-10):
求助各位大佬,想仿最基本DC-DC buck-boost power stage的efficiency.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输出电流平均值×输出电压/输入电流平均值×输入电压?仿出的曲线如下所示,是不是代表efficiency为64.8%?

网友:
可以这样仿真效率

网友:
我就这样仿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见过一般这样仿,也有说得用rms电流算才比较准确。

网友:
回复  andy2000a

   我见过一般这样仿,也有说得用rms电流算才比较准确。
引用 网友B:

    一般ac/dc flyback 85~88% 4点平均
dc/dc 效率不是可以 >90

网友:
学习学习,最近准备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