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ell 的pin floating问题

楼主(2018-01-10):
请问,在verify_lvs时,为什么检查出input pin是floating就是有问题的,而output pin floating就是没问题的?

http://bbs.eetop.cn/thread-327608-1-1.html

网友:
mos管的g极悬空的话,会有很大的漏电流。并且,它的输出依然是个中间电平,造成整个load tree都会漏电, 静态功耗巨大。

网友:
output pin输出的是个电压值,没人用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