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label坐标

楼主(2018-01-10):
有没有高手知道是否可以用calibre提取label坐标?若可以,请问用哪个命令?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用virtuoso 的toolbox抽坐标

网友:
把執行過程存成檔案 , 裡面就有label坐标

网友(2018-03-07):
回复 网友A:

   能否说下toolbox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发过一个帖子,你去下吧
http://bbs.eetop.cn/thread-676407-1-1.html

楼主(2018-07-17):
想用calibre命令实现,不用打开virtuoso。高手请指教一二。

网友:
好像  可以

网友(2018-11-16):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您所说的label坐标是在整体模块中抽取PAD的坐标吗? 步骤:在顶层模块中选择编辑模式,在tools选pad opening .....  ,弹出窗口
        1,Bond pad的layer层选PAD,search depth 填写数字,例32
        2,Dimension选择大于X值,
        3,label处选择顶层,最后点击OK,即可

网友(2018-12-21):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可行,我刚刚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