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 版本4怎么画任意角度的线啊 n只能画45度脚的线啊

楼主(2018-01-10):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n切换到任意角度以后,不是直接用path就可以了?

网友:
1、virtuoso拼错了
2、用6.15
3、没画过任意方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path画,然后F3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三个选项有一个是的

网友(2019-01-18):
按e
然后 snap model里creat和edit选择anyangle。

网友(2019-03-07):
61和51不同。p默认不是path线。画以前的path线要creat里面找。如下图。可以看到  path里面是由anyangle的。

网友(2020-09-14):
顶一个,感觉F3好常用

网友C(2021-04-03):
请问schematic中怎么画斜线呀?w开始画线后摁F3或者shift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schematic中怎么画斜线呀?w开始画线后摁F3或者shift都没反应

求助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C:
请问schematic中怎么画斜线呀?w开始画线后摁F3或者shift都没反应

鼠标右键

网友(2025-06-10):
有办法可以精确确定一根线的角度么,比如想要一根跟X轴86°夹角的线应该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