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工艺版图寄生参数提取失败

楼主(2018-01-10):
工艺库为smic18mm_1833_enhanced_oa_cds_v1.10_0,由于foundry没有提供calibre的参数提取文件,故参考文档quick_start_on_smic_cci_qrc.pdf采用CCI-QRC Flow提取版图寄生参数,如图1所示,执行到该步骤时出错,CIW窗口提示的信息为:RuleSets were not found in techRuleSet file。
                      the number of errors was detected in extract tab:1
                      QRC Nets:Required

而我的工艺文件是由CCI_QRC_018MS_1833_enhanced_1P6M_5Ia_1TMa2_MIM1.0fF_HRP1K_v1.10_0.tar.gz文件夹解压的,其文件树如图2所示

图3为出错的时候我的设置,单击OK按钮,CIW就会弹出提示信息

图3 我的设置步骤

图3 我的设置步骤

我怀疑会不会是PDK的问题,请多指教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文件设置不对

网友(2019-11-08):
中芯国际这个寄生提取感觉太麻烦了

网友A(2020-06-0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文件设置不对

请问是设置哪儿,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
你好,可以把这个quick start smic qrc.pdf,发出来吗?信元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设置哪儿,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多谢!

你好,可以把这个quick start smic qrc.pdf,发出来吗?信元购买。

网友A:
抱歉 我没有这个pdf我只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A:
抱歉 我没有这个pdf我只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请问您解决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文件设置不对

能麻烦您能细说一下吗? 谢谢您

网友(2022-02-09):
请问是设置哪儿,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麻烦您能细说一下吗? 谢谢您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2-04-07):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文件设置不对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2022-12-12):
好像是ref net没填???

网友(2024-04-12):
请问该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这边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