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al function void display(input string prefix=“”)后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10):
virtual function void display(input string prefix=“”)这中间的prefix=“”这样写是表示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写,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最近看到这里不太懂

网友:
这就是函数的形参带初值的写法啊,初始值是一个空的字符串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rtual function void display(input string prefix=“”)        $display("%sTr:src=%h,dst=%h,crc=%h",prefix,src,dst,crc);
  endfunction
初始值是一个空的字符串这个怎么理解,下面打印那么多参数,为什么input string prefix=“”只写一个prefix,为什么不写成(input string prefix)或者直接什么都不写
还有这个functioon BaseTr Transaction::copy(input BaseTr to = null);
                  Transaction cp;
                  if(to=null) cp=new();
                 else $cast(cp,to);
                 return cp;
                 endfunction
开头这么写(input BaseTr to = null);是表示什么

网友:
这就是一个方便使用的好的写法,你定义的函数是要被调用的。有些场景调用打印时,希望在前面带上模块名或者函数名等等前缀,那么就可以把这些内容传给形参,这是设置形参的原因;但是有些场景调用打印时,又不希望带上任何前缀,如果没有默认值,你调用函数的时候还必须传一个空字符进去,会让人觉得使用不方便。所以最好的写法就是你标题中的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那这个的to=null之后去函数里面为什么还要进行判断,都等于null了functioon BaseTr Transaction::copy(input BaseTr to = null);
                  Transaction cp;
                  if(to=null) cp=new();
                 else $cast(cp,to);
                 return cp;
                 endfunction
开头这么写(input BaseTr to = null);是表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你的函数定义,你调用的时候传进去的可能不是null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