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对altera ddr2 ipcore的仿真问题(仿真模型建立)

楼主(2018-01-10):
ddr2 IPcore版本13.0,modelsim单独仿真(不同quartus调用,modelsim版本10.4se),建立工程后,添加文件,有个文件编译不通过,所有的文件都是官方的文件。其中使用到了两个vhdl的文件。求助?
或者是否需要封装成库,在仿真(现在实际情况:quartus调用modelsim是可以仿真的,波形也出的来)

网友:
推荐去看一下相应的手册,之前仿过DDR2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建议联合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的就是quartus调用modelsim,还有就是直接在modelsim中运行tcl(quartus运行后simulation/modelsim的tc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去看了手册,用modelsim直接运行tcl(quartus运行后的给的,能行)

网友(2018-04-01):
dfv zdzfb dxfh f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