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小端存储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11):
1,AXI是大端存储还是小端存储?   我现在一块64bit位宽和32深度的SRAM,通过64bit的数据总线导到DDR MEM里去,那么总线上低位的数据是存在DDR MEM的低位地址么?

2,ARM9是大端存储还是小端存储?
   ARM9从DDR指定的地址取一个64bit的这个数据,那么怎么是按大端来读取还是小端读取呢?

哪位大侠指教下。多谢。

网友(2018-06-01):
默认一般都是小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