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saif map flie文件是map的什么和什么?

楼主(2018-01-11):
请问,saif map flie文件是map的什么和什么?

网友(2018-08-0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搞清楚了吗,我刚做后端综合,也不清楚这个,您要是搞清楚了可以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2018-09-19):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上搞清楚了吗,我刚做后端综合,也不清楚这个,您要是搞清楚了可以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B(2020-07-15):
请问我用
saif_map -create_map -source_instance tb/macinst -input ./rtlvcd.saif
saif_map -write_map ./mac_ptpxmap.tcl -type ptpx
产生的文件是空的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用
saif_map -create_map -source_instance tb/macinst -input ./rtlvcd.saif
saif_map -write_map  ...

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