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ESD防护的问题

楼主(2018-01-11):
最近从电路上看到有一种在pin角的地方已经用了二极管做ESD防护,但是在电路内部靠近MOS管栅极的地方还需要加一个小电阻,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人能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
次级ESD保护,可有可无吧,有的话当然最好,有时候因为信号通路原因,是不能加的。

网友:
esd器件在pad上进行主要保护,这种保护通过“疏”来实现,疏通esd电荷,而电阻可起“堵”的作用,削弱esd电流尖峰,推迟尖峰时刻,疏为主,堵则锦上添花,进一步提高性能

网友:
限流分压

网友:
secondary protection,上面已经回答的很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