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次ESD防护的问题

楼主(2018-01-11):
为什么在二次ESD防护中会在靠近MOS管的栅极加一个小电阻呢?这个是什么原理?这个电阻的阻值大小该怎么去考虑呢?

网友:
有噪声干扰,或者其他毛刺的时候,衬底电流通过小电阻产生电压,使二级ESD开启,泄放掉。从而保护内部电路,电阻一般200欧

网友A:
限流,防止在first protection未开启的时候击穿栅氧层

网友B(2023-10-11):
引用 网友A:
限流,防止在first protection未开启的时候击穿栅氧层

您好,想请教,CDM情形下是二级先工作吗?二级和一级ESD的工作顺序和discharge逻辑是怎样的?刚入门不太懂,望解惑,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想请教,CDM情形下是二级先工作吗?二级和一级ESD的工作顺序和discharge逻辑是怎样的?刚入门不太 ...

对于CDM,一般是二级保护先启动,因为CDM上升速度非常快,也就几ns的样子,而二级保护器件小,启动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CDM,一般是二级保护先启动,因为CDM上升速度非常快,也就几ns的样子,而二级保护器件小,启动快
...

CDM从内往外跑电流,二级先打开,尺寸小,CDM瞬间大电流会不会直接打烂二级器件了??那一级ESD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DM从内往外跑电流,二级先打开,尺寸小,CDM瞬间大电流会不会直接打烂二级器件了??那一级ESD是怎么工 ...

我的理解是第二级先开启,然后电流流出,在电阻上产生压降把第一级也打开了,同时泄放CDM电流。

第二级泄放峰值电流,第二级+第一级同时泄放后续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第二级先开启,然后电流流出,在电阻上产生压降把第一级也打开了,同时泄放CDM电流。

第二级 ...

第二级泄放峰值电流,二级尺寸一般很小,峰值电流不是直接把二级打坏了?

网友(2024-12-18):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第二级先开启,然后电流流出,在电阻上产生压降把第一级也打开了,同时泄放CDM电流。

第二级 ...

解释有点儿牵强。但更有力的解释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2025-06-17):
你画个图会更好分析。 这个电阻在主ESD防护电路和次ESD防护电路中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