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仿真时能否屏蔽一些器件?

楼主(2018-01-11):
是不是615里有个功能,比如一张sch里,有10个有用的器件,还有100个dumy,我可以设置仿真器在解算时,不去算那100个?(图纸上我希望保留,因为后来做LVS好对应)
如果有,这个操作怎么整?没有就算了。

网友:
仿真时,仿真器会提示,XX器件,几个端口都接在一起,然后就忽略掉了,所以你的dummy是不属于产生的netlist里面的

网友:
一直希望可以有局部导网表/仿真的功能
比如鼠标选择一个区域或几个区域,其他地方被忽略(忽略的部分显示上变灰处理,防止混淆),只是仿真选中部分

网友:
为什么不重新做一个心得sch用于仿真呢

网友:
dummy的器件spectre会自动优化掉,所以不太影响速度。